关于全双工无线对讲的消侧音的一种巧妙设想

楼主(2023-12-26):
如图,想要做一个全双工中短距离异频无线对讲电路。需要消音电路来消除本地麦克风的声音,保证自己的喇叭中不会出现自己的声音。现在接收机的喇叭驱动是D类放大电路(本质上是PWM),差分输出的。如果如图这样接的做成产生一个相位差180度的电路(理论上),然后再通过低通RC滤波(截止频率不低于3kHZ),不必加其他三极管或者运算放大器进行放大,然后滤波后的信号再接入发射机电路的麦克风输入端(中间的衰减电位器没有再画出),这样实际上可行吗?

网友A:
消除啸叫是一个复杂课,
使用环境,扬声器🔉,mic等等一系列都有关系。
专门ic做这个事情哦

网友:
消侧音不简单,以前好奇这个问题,看了一些电话机的电路图,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消除啸叫是一个复杂课,
使用环境,扬声器🔉,mic等等一系列都有关系。
专门ic做这个事情哦 ...

发现市面上一些专门芯片方案很贵,几十块都有,甚至还有降噪功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市面上一些专门芯片方案很贵,几十块都有,甚至还有降噪功能的

是滴
挺复杂的项目

楼主:
参考网上看到的一些电话机电路图,不过接麦克风输入和又与扬声器的地方不一样,如果用图中的方案,是不是更可行?

网友:
现在应该没有模拟方案了,都是数字化方案了。

网友:
别闹,这是世界难题

网友:
如果有想法,只要不是很复杂,干就完了。

网友:
模拟的消不了吧,因为延时有可能是几毫秒,有可能是几十毫秒,无线又不是固定的。要将最近发出的语音保存1秒,然后不规则读取当前声音,与保存的声音进行比较,看有重复的没,有重复的消弱这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