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信号继电器,切换信号的频率是多少?

楼主(2023-12-26):
如图 ,这样的小体积信号继电器,能切换10M频率的信号吗? 如果不能的话,需要什么样的继电器?

网友:
10M信号一般没问题的,有的示波器里也在用

网友:
要看你的对被切信号的要求了,隔离度多少,衰减多少,
如果你只是自己认为的代替手把电线断开与接上,那随便一个继电器都行吧,

网友:
射频继电器切换收发信号都可以,频率随便就好几百兆,切换功率动不动就上百瓦。

网友:
继电器理论上带宽是非常高的,就是关注切换瞬间的干扰。

这么理解,继电器就是一个机械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