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车了!使用3M双面胶安装浴霸,有一个竟然半夜掉了下来

楼主(2023-12-26):
这几天帮忙安装了2个浴霸(南方人很少知道浴霸,我成了推广大使了)。

买的是京东自营的3M双面胶30mm*30mm

浴霸很轻,估计整机就3斤。使用两块贴片固定。

以前我安装螺丝,需要打3个孔,有点麻烦。现在改为使用3m双面胶,干净快速。

第一台安装的时候,我先用手指用力按下去,感觉不够力度,在加上胶锤敲打。

安装好贴片,我试着用力,发现黏合得很可靠。

第一台安装成功。

第二台翻车了!

第二台安装的时候没有胶锤,只有一把铁锤子。我就直接使用铁锤子敲打。我大意了,连测试都没有做。然后挂上浴霸。

半夜接到电话,说我安装的浴霸掉下来了。😓😓😓😓

检讨原因,应该是铁锤敲打出问题,应该使用胶锤。因为铁锤敲打接触的时间太短,双面胶无法很好黏合。胶锤因为有弹性,敲打的时候接触时间比较长,能让双面胶更好的黏合。

问题来了:安装这种双面胶,有什么可靠的、科学的固定方法?

网友A:
不是粘了要空放24小时还是多长时间,才可以加重物的吗?

网友:
一般高处瓷砖表面比较脏污,建议酒精片擦拭干净,另外因为几块瓷砖不一定是一样平整的,建议用后双面胶。不放心可以在周边打一圈玻璃胶。

网友B:
挂孔类的家电还是用带钉胶片更好。

无痕钉相框挂钩挂画免打孔强力隐形粘钩婚纱照专用挂钉墙上贴粘胶-tmall.com天猫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0.0.4dd7523cOulCXo

网友:
楼主注意电源线不能太长,这挂的东西掉下来会让冲凉的人触电
我家洗手间的电器,掉了都只能挂在半空

另免钉胶可能更适合挂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挂孔类的家电还是用带钉胶片更好。

无痕钉相框挂钩挂画免打孔强力隐形粘钩婚纱照专用挂钉墙上贴粘胶-tmall ...

这个不行。浴霸需要自己的专用挂钩。就是两个贴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粘了要空放24小时还是多长时间,才可以加重物的吗?

才2-3斤。

网友:
这种悬挂方式用不干胶不靠谱的,包括楼上推荐那种,重心太靠外了,时间一长会慢慢拉开胶。
这种场合应该用免钉胶。

网友:
可以试试下面银背的,比3m的牢固很多。不过在浴室里面使用双面胶不太好吧,因为雾气太大太潮湿,时间久了较容易脱开,而且脱落了比较危险。
https://item.m.jd.com/product/10 ... jDcztRP_tcsFMLm_T2L

网友:
瓷砖太凉了,要用热风枪把胶吹热了再粘

网友C:
买免钉胶,家里浴室的毛巾架,各种架子都是免钉胶,受力还是可以的。

网友:
免钉胶靠谱些
我懒打孔,就要这个,上面放了几把菜刀还有几瓶酱油,还挂一些厨具,都很安稳

网友D:
稍微重点的我都不敢用胶粘,更何况这种浴霸,胶一般预热都会脱落,  之前喜欢冲击钻打孔安装,后来 买了炮钉枪,发现有些不需拆卸的炮钉枪更好用,缺点就是声音有些大

网友:
建议老老实实 用冲击钻打孔吧 , 实在不想打孔,也应吊重心 拉跟铁丝, 从不相信各种胶能持续受力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稍微重点的我都不敢用胶粘,更何况这种浴霸,胶一般预热都会脱落,  之前喜欢冲击钻打孔安装,后来 买了炮钉枪, ...

炮钉枪哪一种?推荐一下好用我也买。

网友:
这是光暖浴霸,还有风暖浴霸。房子装修我都还把电线管都画出来了 实际模拟装修细节
太费功夫了

网友:
瓷砖用炮钉枪不怕整片打碎么?

网友E:
可以试试免钉胶  问题不大  我家用的是那种吊顶式的,直接卡里面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可以试试免钉胶  问题不大  我家用的是那种吊顶式的,直接卡里面就行了

吊顶的,会不会因为角度问题,只是头顶热,身子照不到不暖呀?

网友:
赶紧检查加固第一台。。。

网友:
免钉胶+1    又热又湿,双面胶不靠谱。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吊顶的,会不会因为角度问题,只是头顶热,身子照不到不暖呀?

必须会,头顶烫得要死,JJ冷得要死, 所以现在一般用 风暖的浴霸,3千瓦,厕所一下就吹暖和了,这种烤灯的基本没人用了。

网友:
免钉胶+1,家里淋浴室的边角架(放沐浴液、洗发水、洁面乳,一大堆),用免钉胶,好几年一直没掉。

注意:贴之前要清洁瓷砖面(用酒精除脂),贴好之后要等2到3天(夏天1到2天,冬天2到3天),才放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免钉胶,家里浴室的毛巾架,各种架子都是免钉胶,受力还是可以的。

你说的免钉胶是哪一种? 有淘宝购买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必须会,头顶烫得要死,JJ冷得要死, 所以现在一般用 风暖的浴霸,3千瓦,厕所一下就吹暖和了,这种烤灯 ...

南方基本没有人使用浴霸的原因,是一年需要使用的时间不多,辅助一下就好。

网友H:
楼上这么多人推荐免钉胶,哪种牌子靠谱,网上好多品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上这么多人推荐免钉胶,哪种牌子靠谱,网上好多品种

京东自营很多。不知道哪个品牌可靠:

网友:
用风暖才是王道,灯没啥用,头烫脚冷。
这种场景该固定用免钉胶可能合适点,但是需要固化24小时以上。最理想的还是电钻突突突一下,一下就完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免钉胶是哪一种? 有淘宝购买链接?

我是淘宝随便买的,你搜一下,牙膏一样,后面买毛巾架,浴室的置物架等,都是用的商家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淘宝随便买的,你搜一下,牙膏一样,后面买毛巾架,浴室的置物架等,都是用的商家送的。 ...

哈哈,以前收到过,都是随手就扔了。以前我都是冲击钻突突突突。

网友:
引用 楼主:
炮钉枪哪一种?推荐一下好用我也买。

瓷砖不能用炮钉枪哦 切记

瓷砖需要 用那种专用的钻头先打个孔,再用钻头继续深入

https://item.jd.com/100054917729.html

这种我用着声音不大, 固定线什么的可以用 然后扎带一扎

网友:
引用 楼主:
南方基本没有人使用浴霸的原因,是一年需要使用的时间不多,辅助一下就好。

我买了 10条加热管 取暖发现,这东西太暴力了,间隔2m还很热,我这边 烧烤店都是用这种(无烟烧烤)

网友I:
南方没有吊顶吗,排风扇换成风暖,不贵效果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吊顶的,会不会因为角度问题,只是头顶热,身子照不到不暖呀?

我家的是第二代产品 是PTC+风扇的方案做的  吹风对流循环加热?

以前的照明灯的浴霸也是热辐射的吧,浴室温度循环加热,正照着的地方肯定会更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京东自营很多。不知道哪个品牌可靠:

品牌无所谓,都差不多,我都是淘宝10块钱3支包邮那种……

这玩意不要买大管的,买最小号的,宁愿多买几个,因为开封后无法长期保存,用不完放一两个月就全固化了。

楼主:
不怕死的来了,我重新安装了3m双面胶。这次使用胶锤。

经过3小时,再用手拔贴片,发现仍然黏合得非常可靠。于是安装上浴霸。

这次做了双保险:吊顶位置我绑了一个扎带,万一双面胶失效,浴霸也不会掉下来摔碎。

楼主:
补充:

找到了之前翻车的原因了:瓷砖表面有一层薄薄的油污(但肉眼看不到)。

我检查掉下来的铁片后发现,跟瓷砖黏合的那一面已经完全没有粘性,肯定是瓷砖有油污导致的。

网友:
任何胶都不保险,还是老实用膨胀螺丝

网友J:
5608的厚度是0.8mm的粘贴这个灯是不合适的,粘贴行车记录仪是可以的。
VHB使用的时候要清洁表面,最好刷94#底涂,增加表面的达因值,3M胶贴上后需要静压一段时间。
粘接的时候温度太低会导致粘接力度不够。

3M胶使用对了,粘接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当然现在市面上假的太多了。
我们从代理拿,价格是国产仿品的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J:
5608的厚度是0.8mm的粘贴这个灯是不合适的,粘贴行车记录仪是可以的。
VHB使用的时候要清洁表面,最好刷94# ...

我京东自营没有找到厚的。另外这灯重重量才2-3斤。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京东自营没有找到厚的。另外这灯重重量才2-3斤。

厚的是有的,3M代理推荐过。
粘接的施工方法很重要,
5952   1.1mm
5962P 1.6mm
RP+230GF 2.3mm

网友K:
引用 网友J:
5608的厚度是0.8mm的粘贴这个灯是不合适的,粘贴行车记录仪是可以的。
VHB使用的时候要清洁表面,最好刷94# ...

3M™ Tape Primer 94
感谢分享。我最近试图用VHB粘结3D打印零件,效果不好。估计是黏贴平面不是很平,打磨又很麻烦。过几天买瓶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南方基本没有人使用浴霸的原因,是一年需要使用的时间不多,辅助一下就好。

福建基本都有。广东暖和

网友L:
这浴霸开了发热胶更容易脱落吧,感觉还是免钉胶比较牢靠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浴霸开了发热胶更容易脱落吧,感觉还是免钉胶比较牢靠

不会太热。

主要是浴霸很轻。

网友G:
引用 楼主:
南方基本没有人使用浴霸的原因,是一年需要使用的时间不多,辅助一下就好。

老大的南方有点片面啊,秦岭以南都叫南方,像湖北,夏天热死,冬天冷死,风暖浴霸很普遍的。还是广东气候好。

网友M:
引用 网友G:
老大的南方有点片面啊,秦岭以南都叫南方,像湖北,夏天热死,冬天冷死,风暖浴霸很普遍的。还是广东气候 ...

在大多数广东土著的认知里面,广东以北就是北方。

网友M:
引用 网友K:
3M™ Tape Primer 94
感谢分享。我最近试图用VHB粘结3D打印零件,效果不好。估计是黏贴平面不是很平,打 ...

粘3D打印件建议用油性原胶,比502粘稠,填缝效果好,粘得牢。

楼主:
引用 网友M:
在大多数广东土著的认知里面,广东以北就是北方。

哈哈,对!除了广东都是北方 😁😁

网友:
不相信任何胶,转孔拧螺丝

网友G:
引用 网友M:
粘3D打印件建议用油性原胶,比502粘稠,填缝效果好,粘得牢。

油性原胶,会发硬发白么?    502黏的一圈白印子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在大多数广东土著的认知里面,广东以北就是北方。

不不不,你的说法太片面了,准确说是除了广东都是北方,比如广西。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不不,你的说法太片面了,准确说是除了广东都是北方,比如广西。

是啊,我们小时候以为广西也是北方。

当时海南属于广东的。

网友O:
安装这个应该老老实实用膨胀螺丝,双面胶不靠谱
正洗澡的时候这样掉下来,都有触电生命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O:
安装这个应该老老实实用膨胀螺丝,双面胶不靠谱
正洗澡的时候这样掉下来,都有触电生命危险 ...

没有必要膨胀螺丝,普通胶粒+螺丝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我们小时候以为广西也是北方。

当时海南属于广东的。

小时候广西的远亲偶尔会过来,所以我从小就知道广西也说白话,就没当广西是北方。

网友M:
引用 网友G:
油性原胶,会发硬发白么?    502黏的一圈白印子

味道跟502差不多,但粘稠度高,不会流得到处都是,所以没见到发白的现象。

502最讨厌的地方就是会顺着3D打印的纹路流得到处都是,要粘的地方反而粘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M:
味道跟502差不多,但粘稠度高,不会流得到处都是,所以没见到发白的现象。

502最讨厌的地方就是会顺着3D ...

502除了能粘手指外,什么都黏合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502除了能粘手指外,什么都黏合不了😁😁😁

不,网上其实已经教过大家了(你也转发过呀),502需要有填充剂才粘得好,例如面粉、碎方便面,木屑。两个硬表面粘合用502效果不好就是因为没有填充剂,你加张纸巾在中间吸收502的话也能粘得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行。浴霸需要自己的专用挂钩。就是两个贴片。

类似这种我贴瓷砖上挂环绕音箱挂了两年了,选面积大一点固定钩靠下的
你的浴霸会发热厉害可能会造成脱胶

网友:
附议40楼,双面胶要达到好的效果,需要底涂,也就是先在瓷砖上涂助粘剂,等干了再上双面胶。

网友P:
上面都说了用免钉胶,比钉牢,可以试一下呗,我家很多不想打孔的我都是用的免钉胶,,从来没有掉下来过。真的非常牢。。有时想弄下来,都头大,搞不下来。

网友:
我瓷砖上用的是免钉胶,粘的是小的洗漱镜子,镜子下面自带塑料框框,放了2人份的洗护杯具(牙刷、杯子、牙膏,剃须刀啥的),也应该有2斤重了。目前粘的很稳。之前有用过双面胶+502胶水混合沾,每次洗漱完后都会施加向下的力了,累加多了就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上面都说了用免钉胶,比钉牢,可以试一下呗,我家很多不想打孔的我都是用的免钉胶,,从来没有掉下来过。真 ...

可以清理干净吗?如果不能清理干净,不如打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南方没有吊顶吗,排风扇换成风暖,不贵效果又好

浴霸并不是一无是处的。

冬天半夜上厕所,开灯马上就热。暖风热起来比较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怕死的来了,我重新安装了3m双面胶。这次使用胶锤。

看上去卫生间有吊顶,直接买吊顶式的浴霸就好了。都是标准尺寸的,安装简单,还不用提心吊胆的。

网友Q:
好像有规定:坠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的场合禁止仅用粘接的工艺。有人就是不听,结果外墙瓷砖脱落砸死了人。

楼主:
引用 网友Q:
好像有规定:坠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的场合禁止仅用粘接的工艺。有人就是不听,结果外墙瓷砖脱落砸死了人。 ...

那么外墙瓷砖应该使用什么工艺?

我们这边使用的都是小块的瓷砖(大概7cm*15cm),基本都是水泥黏合的。

网友Q:
引用 楼主:
那么外墙瓷砖应该使用什么工艺?

我们这边使用的都是小块的瓷砖(大概7cm*15cm),基本都是水泥黏合的。 ...

不要给长城帖瓷砖
规矩的方法是瓷砖缝隙加T型框,T型框中间打螺栓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清理干净吗?如果不能清理干净,不如打钉了。

用铲刀就能清理干净,指甲慢慢抠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不要给长城帖瓷砖
规矩的方法是瓷砖缝隙加T型框,T型框中间打螺栓固定 ...

我们这里农村基本100%都是使用5*7cm或更小的外墙瓷砖。

按你说的T型槽固定方法,施工费直接涨3-5倍。

我告诉一个真实的情况吧,除了几十年前农村普遍使用的2*2cm很小的外墙瓷片容易掉(因为使用的是白水泥黏合,10年后会掉瓷片)外,目前使用的5*7cm 水泥黏合的外墙瓷砖,从来没有看过有掉落的。

你说的T型槽挂的固定方法,仅仅适用于很大块,比如60*120cm的外墙砖或内墙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这里农村基本100%都是使用5*7cm或更小的外墙瓷砖。

北方温差大比较容易出问题吧, 夏天最高30多度, 冬天零下20度, 一来一去差50度, 热胀冷缩了容易掉. 南方可能好些.

网友:
浴霸水汽温度都有影响,不适合胶水吧

网友:
除了502这种能变硬的胶以外其他的都别想了,水珠,脏的颗粒,都会让胶失效。

楼主(2024-03-06):
另外一台使用3m双面胶黏合的一直正常。直到昨天,东莞非常大的回南天,终于还是掉下来了。

改为使用无钉胶。

网友:
3M假货太多。。

网友:
有没有可能3M 也有适应范围

楼主:
我京东自营买的,肯定不是假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吊顶的,会不会因为角度问题,只是头顶热,身子照不到不暖呀?

会,头发很烫,腿冷死

楼主:
不要吊顶安装浴霸。

网友:
家里的铝合金玻璃推拉门下面的滚轮坏了,用手扣不开,就买了个铝合金门把手,配的就是这种胶,三年多了,门把手和焊接上去的一样,一点也没有松动。

网友R:
不要用双面胶贴,要用楼上那种免钉胶,实测只要粘好后静置半天到一天,挂很重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R:
不要用双面胶贴,要用楼上那种免钉胶,实测只要粘好后静置半天到一天,挂很重都没问题 ...

必须一天以上。半天没有干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