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 国产比较好的电位器公司有哪些

楼主(2023-12-26):
中国比较好的电位器公司有哪些
产品需要使用; 进口品牌质量可靠 价格受不了
坛友推荐一下 国产电位器品牌

网友A:
没有一个能用的,这是许多产品没有电位器的根本原因。比如桌上的稳压电源,用电位器调电压电流好处极多,但由于用不住就慢慢的都没有了

网友B:
https://www.bochen-gs.com/

不就这家?我买市面上3296啥的都是这家的

网友:
说是 https://www.nbhy.com/  也不错,可以鉴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一个能用的,这是许多产品没有电位器的根本原因。比如桌上的稳压电源,用电位器调电压电流好处极多,但 ...

某伟的开关电源上面的电位器就不错
一直没有发现会接触不良等等故障

谢谢楼上几位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bochen-gs.com/

不就这家?我买市面上3296啥的都是这家的

哦哦   先选用这家样品测试 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一个能用的,这是许多产品没有电位器的根本原因。比如桌上的稳压电源,用电位器调电压电流好处极多,但 ...

经验之谈:

稳压电源的电位器旋钮失灵以后,

来回转它个二三十圈,就能恢复正常继续用了。

网友C:
电位器种类很多,看您要什么类型和封装的电位器。需要安装在面板上让用户经常调整的,国内没一个能打的,质量好的撑死两三年必坏,还得使用环境要好。这种场合只能老实用TOCOS等,工业环境再脏再差,10年内不会坏一个,卖得贵还要订货时间长是有它的道理的。当然前提得是正品,国内高仿的太多,我们从香港批量订都要等2个多月才交货。

网友:
这家的,你看看有没有 http://www.soundwell-gd.com/gongsijieshao/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位器种类很多,看您要什么类型和封装的电位器。需要安装在面板上让用户经常调整的,国内没一个能打的,质 ...

传感器增益调节使用,大多数情况下,不用调节,不是传统音频放大器上音量调节电位器使用频繁。
三年可以保证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