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测试探针可以插到PCB通孔里面卡住的针

楼主(2023-12-26):
比如PCB上的通孔,有时候测试的时候需要接几根线出来。
有没有什么探针,可以戳到孔里面,卡柱, 测试完成后再拔出来。   这样就省的焊接了。

网友:
鼓簧或灯笼簧

普通的测试针粗一点也可以的

网友:
不建议,这种工艺,孔一般是电镀镍,不然差几次就没用了,实在要用,可以买测试架的顶针,外壳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