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产生4V,驱动电流200mA的正弦信号呢?

楼主(2023-12-26):
网上的一些信号发生器都是没有驱动电流的。
我改怎么来做这样一个驱动板呢?
是不是只能用那些逆变器的驱动板?但是那些看着都是控制12V的,没有这么低电压的吧

网友:
ti有一款差动放大器开发版是二个运费加三极管组成纯硬件电路构成。
稳定性精读参数指标都不错。

网友A:
PWM发生器+低通运放+三极管扩流就行了吧
网上卖信号发生器的一般也顺便买功率放大器,也不贵,接上就能用

网友:
大可参考音频功放

网友:
tda2030就能达到要求

网友:
BUF634A,做缓冲输出。

楼主:
电压要6-12V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发生器+低通运放+三极管扩流就行了吧
网上卖信号发生器的一般也顺便买功率放大器,也不贵,接上就能用 ...

网上的驱动板好像都是好高电压的

楼主:
老哥,你个不错,请问有没有电流很大的型号?另外,我看那些正弦波输出模块都是单电源供电,那些模块可以自己输出负信号?

网友:
标准的正弦波都是有负的,信号本身就是±。

当然,你可以强制某正电压为参考零

网友:
你这也没限制工作电压啊?!

网友:
压控恒流源,自己搭个电路行了,话说好多激光驱动器刚好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
你没说频率呀?

网友:
输出信号的幅度跟TDA2030的供电范围有啥关系啊,除非你系统没有6-12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