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的windows主机,有啥好方案没有

楼主(2023-12-27):
给客户定制了一个设备,其中一个外设只有windows下面的sdk,又是电池供电的,所以只能上一个windows的小主机。
某宝买了一个,开机功率6w左右,还好。但是关机还有90mA电流,接近1W,这个明显太大了,卖家说也没有可以降低的方法。

目前的方案是主机处理完事务自己关机,有一个协处理器做定时器,定时给主机开机,只控制了主机的开机键。
如果实在降不下来,只能是控制给主机断电了,如果给主机断电,需要加很多握手环节,防止主机还没关机就给断电了,逻辑就复杂一些。

有关机以后电流比较小的win主机,或者是主板,是最理想的。对性能要求不高。

某宝买的是这种,做工还可以,又可以插4G卡,除了关机电流,别的倒没啥可挑的,价格也不贵。

网友:
既然都添加 MCU 了,和主机的电源 LED 状态绑定应该很简单的,只要 LED 灭了就切断电源。

网友A:
受楼上启发,是不是可以检测USB口电压,等USB口没电了再彻底切断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楼上启发,是不是可以检测USB口电压,等USB口没电了再彻底切断电源

关机以后,USB还有电。

想断电,是有方案的,也不需要通过灯或者USB电压,主机和协处理器之间是有串口通信的,可以用串口协议来确定关机状态。
但是如果有关机电流很小的主机,肯定不断电是更理想的方案。

网友:
用硬件做个在低于电流100ma时,自动切断电源的电路。省电简单的话,可以用磁保持继电器。

网友:
参考windows 平板,电池供电关机超级低功耗。比如atom 处理器的z8350方案 电源芯片axp288c就能关机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