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ado的Video PHY Controller,时钟选择为啥不起作用?

楼主(2023-12-27):
vivado自带的DP IP example
外部时钟接到了mgtrefclk0_in,但IP配置界面里的TX ref clock selection却选择了GEREFCLK1,硬件实测可以正常工作
觉得有点奇怪我把TX ref clock selection换成GEREFCLK0,硬件实测依然可以正常工作。
也就是说配置界面里的TX ref clock selection选项根本不起作用。这是什么原因呢?请坛友帮忙看看

个人猜测,TX ref clock selection通过PS程序重新配置覆盖了,PS那边的程序很复杂,我还没仔细去看

网友A:
你ip上面接了两个时钟。。看看是不是一样的。另外,bd会自动去根据连接配clock,所以156.25,125,150有可能都可以用,区别是jitter不一样。

validation过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ip上面接了两个时钟。。看看是不是一样的。另外,bd会自动去根据连接配clock,所以156.25,125,150有可 ...

其实只接了一路时钟,另一路是接地的,validation没问题,硬件运行也没问题
TX ref clock selection配置选项,选GEREFCLK0或选GEREFCLK1,都能工作,所以觉得有点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