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flash做存储器window,Linux,安卓系统能强行断电吗?

楼主(2023-12-27):
以前说电脑不能直接断电,默认理解是硬盘经不住强行断电,容易造成磁头和磁盘的碰撞。

现在都是flash了,如果强行断windows 的电,会影响软件系统的健壮性吗?
同样问题,在Linux系统呢

在安卓系统中呢

如果不行,那么这些系统如何断电?比如家里的电视,路由器,摄像头这些设备,都是直接关机,次数多了会有问题吗?

网友:
还是不行,因为如果文件系统正在写入的过程中断电,特别是在修改文件索引的时候,可能会造成文件丢失、甚至文件系统损坏。

网友:
其实机械硬盘不是怕强行断电,它怕的是磁盘转速不足的情况下断电,也就是短时间内反复上电掉电。
磁盘转速足够的情况下,磁盘存储的机械能可以通过主轴电机发电来驱动磁头归位,
这个紧急动作并不是依靠PCB上的电容来供电的,所以硬盘上也没有什么大电容。(但我并不是说所有硬盘都有这种设计)

flash存储器的东西怕写东西没写完,这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取决于文件系统。

路由器这种东西它的系统位置可能几乎是只读的,配置和日志与系统可能不在一个地方,具体不清楚。

安卓的电视如果用遥控器关机的话,它其实只是假装关机了而已,安卓的设备在强制断电的情况下如何确保安全不太清楚,但我认为这对linux系统来说不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windows的话,恩,good luck.

编辑补充:企业级固态硬盘是有很多电容的,可能会在意外掉电时争取写完该写的东西。

网友:
Linux、安卓系统应该问题不大,路由器、机顶盒都不怕直接断电

网友:
ubi文件系统,带备份和均衡

网友:
以前电脑怕强行断电是伤硬件,Flash强行断电不伤硬件,但是照样伤数据。
路由器机顶盒这种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往Flash里写啥数据,所以可以直接断电。

网友:
机械硬盘与固态硬盘都不可以强制断电,机械的就不说了,固态硬盘主板有ram缓存,如果硬盘正在处理数据非空闲,特别是处理文件系统重要文件时候突然断电可能文件系统奔溃数据全丢,硬盘损坏。而嵌入式linux系统用的一般都是nand flash这个非电脑用的固态硬盘没有硬盘专用的大ram所以掉电损坏文件的可能性低很多,文件系统设计也是对突然断电有所考虑的所以不容易损坏。

网友A:
非企业级固态硬盘可以理解为硬盘厂家为了节约成本的太监盘,硬盘本身的嵌入式系统管理着海量庞大的数据,为了克服flash性能与成本问题,配备有1TB对应1GB的大ram,这就给异常断电造成ram数据丢失文件系统奔溃留下了巨大安全隐患。流行话就是我赌你掉电的时候硬盘很闲,即使忙也没有处理文件系统索性之类的重要文件。妥妥的**设计!

为什么不在硬盘主板上设计ups电源电路,这样对于怕异常掉电损坏数据的人群可以外接一个小电池或者大法拉电容。场景如下,发生异常断电时硬盘ups电路启动,硬盘进入紧急状态,迅速对ram中重要数据进行备份,数据处理完后进入低功耗状态把所有电力用来维持ram数据不丢失等待电源恢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企业级固态硬盘可以理解为硬盘厂家为了节约成本的太监盘,硬盘本身的嵌入式系统管理着海量庞大的数据,为 ...

但是现在很多盘连缓存也取消了,哈哈,完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现在很多盘连缓存也取消了,哈哈,完蛋

连缓存也没有的就是利用tlc模拟slc做缓存提高性能,大大牺牲了flash寿命,虽然看似不怕掉电但是flash寿命下降的很快,硬盘很快完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连缓存也没有的就是利用tlc模拟slc做缓存提高性能,大大牺牲了flash寿命,虽然看似不怕掉电但是flash寿命 ...

不是的,三星有直接用电脑内存做缓存的,平时用下来感觉也没啥区别,成本低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是的,三星有直接用电脑内存做缓存的,平时用下来感觉也没啥区别,成本低些 ...

我说的缓存是说的硬盘主控管理flash写入用的缓存,并不是电脑的ddr。对于电脑来说tlc模拟slc这个事是完全不知情的,那是硬盘自己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缓存是说的硬盘主控管理flash写入用的缓存,并不是电脑的ddr。对于电脑来说tlc模拟slc这个事是完全 ...

HMB是Host Memory Buffer(中文描述即主机内存缓冲技术)的简写,该项技术可使SSD在无独立缓存的情况下,借助内存的高速读写特性来提升自身性能,以最终达到与自带独立缓存的SSD的多数性能效果。

那我觉得这个技术更好些,起码寿命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