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做ltz1000基准,发现换个放大器输出就很不正常了

楼主(2023-12-27):
推荐的是LT1013,做板的时候没买,就焊接的OPA2197,想着应该差不多。结果实测发现功耗高一倍,LTZ也很久稳定不下来。
后来等到LT1013到了后换上,瞬间感觉就稳定了。
请问一下,放大器不同型号对其有那么大影响吗?
我看这两个放大器参数也差别不是很大呀。

网友A:
也得考虑是不是假货,OPAxxxx的假货是比较邪性的,OPA4277我甚至遇到过里面都不是运放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得考虑是不是假货,OPAxxxx的假货是比较邪性的,OPA4277我甚至遇到过里面都不是运放的东西 ...

隔壁商城买的,应该不是假货。

网友B:
【EEVblog #1057 -  µCurrent翻车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4966b6767a7eac51449

是不是类似这个视频里的问题

网友C:
运放的带宽取值太大了,LT1013放在这里用是有点讲究的。opa2197并不适合开环应用。

网友D:
ltz1000 是最近买的吗,涨得有点多,我们慎重考虑过以后决定不用了,tm泱泱大国连个像样的基准都没有,还整天叫嚣光刻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运放的带宽取值太大了,LT1013放在这里用是有点讲究的。opa2197并不适合开环应用。 ...

确实很可能频率补偿参数不同,振荡了。
但这里也不是开环,非要说算大环负反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ltz1000 是最近买的吗,涨得有点多,我们慎重考虑过以后决定不用了,tm泱泱大国连个像样的基准都没有,还整 ...

没办法,基础学科跟别人比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EEVblog #1057 -  µCurrent翻车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My4y1s7SB/?share_source=copy_ ...

有可能不是。具体没有深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的带宽取值太大了,LT1013放在这里用是有点讲究的。opa2197并不适合开环应用。 ...

看样子不像是开环应用呀?

网友:
还真不是负反馈,ltz1000的参比三极管的beta实际上是小于一的,特殊应用。lt1013一半部分用于heater的控温,另一半是提供zener的自举

网友:
实际上这个电路你哪怕用tl082这种运放都可以的,精度不是运放决定的,ltz1000的稳定在外部的几个电阻,你电阻飘1个ppm,基准也跟着跑,想要搞明白原理,可以去查一查ltflu-1的一些信息

网友:
上了唐老师的视频了硬件工程师推卸责任的方法

网友E:
唐老师的答案是这两种IC的SOP8封装引脚不兼容
唐老师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b94y1c72V?t=1027.5

楼主:
引用 网友E:
唐老师的答案是这两种IC的SOP8封装引脚不兼容
唐老师视频: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b94y1c72V?t ...

引脚确实不兼容。绘制的是opa2197的封装,换lt1013是飞了6根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