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单片机加密芯片

楼主(2023-12-27):
如题。
最近做个项目使用单片机,需要配合使用外置加密芯片,帮推荐一个性价比的芯片。价格不要高。客户相对敏感。

网友:
RJGT101、 RJGT103、 RJGT105

网友:
直接用国民技术的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国民技术的不就发了

打错字了吗?不太明白你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错字了吗?不太明白你意思

直接用国民技术的加密单片机不就行了,打错了一个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错字了吗?不太明白你意思

估计五笔打的

网友:
前阵子和客户在聊ATECC508,这颗加密有点老。
便宜点的,车规的有TA10x,消费类的还有ATSHA204之类,加密,解密方式有些差异的。

网友:
国民技术N32S003

网友B:
这颗IC,不加密时,可以读flash吗?
N32G003,这颗料官网下载不到资料 ,
如有资料请发上来 ,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颗IC,不加密时,可以读flash吗?
N32G003,这颗料官网下载不到资料 ,
如有资料请发上来 , 谢谢 ...

我这就只有个简介。这个东西要资料需要签NDA

网友:
gx2431
资料参看DS243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就只有个简介。这个东西要资料需要签NDA

NDA是什么?保密这么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NDA是什么?保密这么强吗

保密协议。安全芯片都要签这个。其他芯片就不用。FTP直接下载
ftp://download.nationste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