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电池组加了保护板后,充进去电量变少了,什么原因?

楼主(2023-12-28):
多多买的焊接好的16.8v 18650电池组,给手电钻用的。
放电条件一样,都是放到10V。
开始没加保护板,放完电后能充进去2.2Ah。
加了保护板后,放完电后只能充进去1.9Ah。
测满电时候,电压都是差不多。

网友:
加入保护板,不允许充到那么高的电压了,保护板认为不安全。

网友:
估计限流了。

楼主:
18v  1A充电器,电流实际最大就0.6A

网友A:
放电条件一样,都是放到10V。每节电池放到2.5????

网友B:
加了保护板放不到10V提前保护了

网友C:
有些保护板就这样,如果充电器电压大于16.8v他就会提前停充。你要找16.8V很接近的充电器才能真正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电条件一样,都是放到10V。每节电池放到2.5????

串起来放到10V(未接保护板进行放电),每节电压几乎一致的,卖家焊接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了保护板放不到10V提前保护了

我是未加保护板的时候进行放电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些保护板就这样,如果充电器电压大于16.8v他就会提前停充。你要找16.8V很接近的充电器才能真正充满。 ...

也不一定,加了保护板后如果某一节电池提前充满了,其它电池也充不了的
所以楼主要看下充满后每节电池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不一定,加了保护板后如果某一节电池提前充满了,其它电池也充不了的
所以楼主要看下充满后每节电池的 ...

我之前测量是充满电就测,测得带保护板的电池输出也是16点多,比较粗心,粗略一看电压没发觉什么异常。

刚才将2个电池组(带保护板,两个不同的保护板)充满电,放上一阵子后测电压,发现2个电池组大概都是16.23V输出,平均到每个电池只是4.05V多点,离4.2V差不少。

难怪充进去的电少那么多,不过一般保护板都是4.2V的倍数,好像也没法去调整什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之前测量是充满电就测,测得带保护板的电池输出也是16点多,比较粗心,粗略一看电压没发觉什么异常。

我的意思是说,要测下每个电池的电压,看看是不是某个电池提前充满导致整串都不能继续充了
一般充电IC是充到额定电压(比如4.2V)后等电流下将到10%左右就判断为充满的了。
你的情况也有可能是保护电路内阻和电池内阻一起造成充电时电压已经达到额定电压了,你可以测试一下充电时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起来放到10V(未接保护板进行放电),每节电压几乎一致的,卖家焊接好的。 ...

加了保护板,不可能放到2.5v,容量变少,不奇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是说,要测下每个电池的电压,看看是不是某个电池提前充满导致整串都不能继续充了
一般充电IC是 ...

刚才又补了下电,充电电流为0了,这时候了4节电池电压
4.09
4.08
4.09
4.10
这还算正常吧?看偏差不太大。
保护芯片是NB2104 4串锂电池保护芯片,不过找不到PDF,估计应该默认没节4.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了保护板,不可能放到2.5v,容量变少,不奇怪啊

我是没加保护板之前先放电,然后加保护板后充电。
不过现在原因基本清楚了,有了保护板单节充不到4.2V,只能充到4.05-4.1之间。

楼主:
联系上厂家要到NB2104数据手册,手册上显示充电保护的电压4.2V。
我手头2个不同厂家的保护板,都是NB2104AA,都是在4.1V以内就过保护了,测量NCHG引脚和观测进去电流可以确定是过保护状态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刚才又补了下电,充电电流为0了,这时候了4节电池电压
4.09
4.08

4.1V至4.2V这里看起来才是0.1V,但实际这个阶段充进去的电量是很大的,问题就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4.1V至4.2V这里看起来才是0.1V,但实际这个阶段充进去的电量是很大的,问题就在这里 ...

说不定厂家为了安全起见,故意低于手册标注的4.2V,不然不可能两个不同地方买到的保护板都一个表现。
国产的保护芯片,按道理也不可能有其它厂家去模仿克隆吧。

网友:
厂家的参数应该是对的,充电的时候电池会电压偏高一些(内阻及充电电流等原因),到临界时他值就停止充电,这时候锂电池因为没有充电,它就会有回压。(回压的大小和电池的内阻及充电电流大小有关。内阻大(电流大)他的回压压差大,反过来小的就回压压差小。差的电池,大电流电压到停充时,会有0.1~0.3ⅴ的回压差)。所以要想充满电就要选合适充电电压,等快达到满电电压时,电流会逐渐减少,最后才充得满。

网友F:
如果你是4串的结构,电池之间不均衡也会提前截止的,看上去你的保护板不咋地,换个保护板呗。

网友:
这个保护芯片淘宝都没有卖的,质量估计就一般般了。

网友:
应该是其中一节电压低于2.7V,就保护,其它的可能有2.8或2.9,表现出来总电压没有低于10V。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是4串的结构,电池之间不均衡也会提前截止的,看上去你的保护板不咋地,换个保护板呗。 ...

4节电池电压很平均,相差0.01V左右。
所以不是因为不均衡,应该就是保护芯片认为超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