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乐趣:每次吃麦当劳,让孩子检测无糖可乐是否给错了

楼主(2023-12-28):
如果检测出来十几的结果,就是错给了普通可乐了。

孩子们很喜欢做这个检测,争着做 😁😁😁

网友A:
有发现给错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发现给错的吗?😁

还没有发现。但以前喝到味道不对,怀疑给错了,但无法求证,因为已经离开。

网友B:
这个东西有没有一次性耗材?类似血糖仪的试纸一样。每次用完之后用自来水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有没有一次性耗材?类似血糖仪的试纸一样。每次用完之后用自来水清洗? ...

不需要耗材。

网友C:
无糖饮料每次喝完口苦的,不用仪器测吧!

网友D:
含糖的可乐黏手,无糖可能不黏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糖饮料每次喝完口苦的,不用仪器测吧!

你的味觉比较特殊,普通人不会口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含糖的可乐黏手,无糖可能不黏手

要蒸发了一定水分后才能判断是否粘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味觉比较特殊,普通人不会口苦的。

有糖的喝完了嘴里会发酸, 还会粘乎乎的, 无糖的啥感觉也没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糖的喝完了嘴里会发酸, 还会粘乎乎的, 无糖的啥感觉也没有

你可能需要检查一下,发酸这个也太独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可能需要检查一下,发酸这个也太独特了

碳酸饮料,碳酸也是酸,发酸很正常😃,只是很多人感觉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可能需要检查一下,发酸这个也太独特了

只要是甜的东西都会产酸啊, 多正常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含糖的可乐黏手,无糖可能不黏手

阿斯巴甜的甜度是蔗糖的200倍左右, 也就是说相同甜度的话, 阿斯巴甜的浓度只有蔗糖的1/200左右.
普通可乐含糖大约10%, 零度的阿斯巴甜成分就只有万分之五了, 稀得多, 所以肯定不粘了.

可乐里其他成分含量相对都很少, 讨论粘不粘手时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阿斯巴甜的甜度是蔗糖的200倍左右, 也就是说相同甜度的话, 阿斯巴甜的浓度只有蔗糖的1/200左右.
普通可 ...

大哥用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