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热成像仪寻找旅店房间的针孔摄像头

楼主(2023-12-28):
【用热成像仪寻找旅店房间的针孔摄像头-哔哩哔哩】 http://b23.tv/xCrUlfn

楼主:
【据说用热成像在房间扫一扫,就能发现藏在酒店的摄像头,小伙实测-哔哩哔哩】 http://b23.tv/C7cLXH4

楼主:
据说热成像穿透不了玻璃。给一点距离,不要把玻璃烤热了,就能隐藏摄像头。

但一般酒店没有这个安装条件。所以,利用热成像仪寻找摄像头还是很有效的。

网友A:
热成像确实无法透过玻璃和水观察,但热成像找摄像头这个仍然是我目前看到的最靠谱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成像确实无法透过玻璃和水观察,但热成像找摄像头这个仍然是我目前看到的最靠谱的方式 ...

因为摄像头的发热量比较大,就算隐藏在镜子后面,仍然会烤热镜子,仍然可以被发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摄像头的发热量比较大,就算隐藏在镜子后面,仍然会烤热镜子,仍然可以被发现。 ...

是的,它要干这个事就肯定想做小,做小就热,要么就牺牲画质或变成PPT,这也与它目的相违。
热成像干这个活特别灵敏,买之前我不知道,买了之后我居然看到关机的电脑上的无线鼠标接收器有温度,与机箱差别明显(USB口关机不断电),
这个功耗肯定是非常非常低的,摄像头想做的比它还凉那可太难了,剩下的光学和结构把戏虽然可行但尺寸会严重限制应用位置。
我的是UTi260A,论坛现在团的这个原本应该是用于30-45度范围测体温,对于这种微弱发热的东西应该更擅长一点。

楼主:
以后住酒店必须使用热成像仪检查一次。

网友B:
又欺騙我買熱成像儀,不是,是説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欺騙我買熱成像儀,不是,是説服

你要买就赶紧。现在一个悲惨消息,6.2mm
镜头采购困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买就赶紧。现在一个悲惨消息,6.2mm
镜头采购困难。

買了,就差什麽時候可以開房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