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语言能支持在哪些芯片上运行?

楼主(2023-12-28):
        最近在自学习Python语言,希望做一些人工智能相关的硬件,请问Python目前可以支持在哪些芯片上运行,一些原本不支持,像杰理的芯片,有办法自己移植Python到芯片上运行吗?

网友A:
比如micropython,32f103也能跑
杰里资源一般硬件更多,只讨论语言自身,移植是可行的

不过这个和人工智能硬件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micropython,32f103也能跑
杰里资源一般硬件更多,只讨论语言自身,移植是可行的

python有很多人工智能算法,可以一起在MCU上运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python有很多人工智能算法,可以一起在MCU上运行吗

具体看要做什么,不过基本不可能/效率无实用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看要做什么,不过基本不可能/效率无实用价值

比如python的人脸识别算法,如果在STM32F103上面运行,能跑的起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python的人脸识别算法,如果在STM32F103上面运行,能跑的起来吗 ...

python库多得是,人脸识别种类也多得是,这没法评估

只说mcu python+人脸识别(比对),k210应该有实用的方案

网友:
最近也在学Python,楼主找到了什么好玩的Python项目了吗

网友:
单片机不行,硬件rk3568起步

网友B:
可以了解一下micropython;

如果需要跑人脸识别的图像识别算法,可以看下K210,内部搭载了自研的神经网络硬件加速器KPU,可以跑卷积神经网络运算;应该是比较符合楼主的需求,而且也是用的是python语言,最主要的是k210有网站可以在线训练模型,不用本地搭建,难度大大减小;

不建议用stm32F103,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跑不动人脸识别算法;

想在各种MCU上跑python,可以在GitHub上找下有个micropython的开源项目,适配了stm32f4系列、esp32系列,nxp的rt系列等MCU,直接烧录固件就能通过命令行写python玩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了解一下micropython;

如果需要跑人脸识别的图像识别算法,可以看下K210,内部搭载了自研的神经网络 ...

人脸识别算法这么吃算力吗,那像esp32这类主频到一百多M的单片机,支持python能跑的起他哪些算法库

网友:
只想跑python的话可以看这个:
        这是micropython的固件下载地址,支持了很多款MCU;
        https://micropython.org/download/

又想跑python,也想跑图像检测的,可以看这个:

        此网站可以通过在线训练模型识别。可以参考,支持十几种MCU,选择一种你常用的MCU去玩就行了: www.maixhub.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了解一下micropython;

如果需要跑人脸识别的图像识别算法,可以看下K210,内部搭载了自研的神经网络 ...

Python还是Lua?最近准备在mcu上用lua。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人脸识别算法这么吃算力吗,那像esp32这类主频到一百多M的单片机,支持python能跑的起他哪些算法库 ...

主要是内存不够,一个量化后的模型,都有几kb大小,大部分esp32的ram空间不够,而且没有专门的硬件去加速的话,算力很低的,跑起来很抓狂;

当然也不是说esp32就跑不了人脸识别;有一款型号esp32-cam,可以跑人脸识别,某宝有卖,20多元,网上有大神开源了esp32-cam的人脸识别固件,烧录进去,就可以通过网页端在线看摄像头的人脸识别的检测结果,但支持的摄像头分辨率很低,而且帧数也低,只能当玩具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ython还是Lua?最近准备在mcu上用lua。

是python,lua语言我没用过;

刚刚我打字打的有点快,上一楼层中,我说的模型大小几kb有点不够严谨,按我目前训练了5,6个(k210)图像检测项目,每个项目的训练集在500~1500左右,量化后的模型大小范围在500kb~1mb大小左右;不是只有几kb。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python,lua语言我没用过;

刚刚我打字打的有点快,上一楼层中,我说的模型大小几kb有点不够严谨,按 ...

k210还能买到货?

网友D:
一直疑問單片機跑的python和PC有什麽大區別?
是不是所謂python只是用這個語言去跑移植好的驅動,但是用第三方庫是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内存不够,一个量化后的模型,都有几kb大小,大部分esp32的ram空间不够,而且没有专门的硬件去加速 ...

几k的模型本来就是玩具级的。。。

稍微复杂点的检测就得几百k,算力几百macc。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疑問單片機跑的python和PC有什麽大區別?
是不是所謂python只是用這個語言去跑移植好的驅動,但是用第 ...

python只是一种编程语言,跟底层库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
编译器支持也是王道,啥语言不是关键哈

网友:
  玩Lua的人不多。

网友:
stm32f4/f7可以上openmv吧

网友:
Python是脚本,Python是脚本,Python是脚本。能解析运行Python脚本和运行Python的库是两回事

网友:
lz了解的东西太浅了,还年轻,要加油

网友:
啥语言在芯片里也是机器语言。

问题的正确问法是支持python的编译器都支持哪些单片机,或者哪些单片机的编译器支持python?

前些年有人问过51单片机是否支持汉语编程,都是一样的道理

不论什么芯片,是计算机还是单片机还是DSP,认得的就是二进制的机器语言,汇编语言是机器语言的助记符,高级语言到汇编语言要经过编译。
当然也有一边编译一边执行的,比如java,那个叫解释型语言,在单片机这个环境下也是先编译,后执行,不可能把源代码给单片机让单片机去跑虚拟机编译。

网友:
用python就别用在mcu上了,太蛋疼;上高性能的处理器跑linux,运行python

网友:
python跑跑树莓派pico也不是不行, 但确实差点意思。
你说人工智能? 再见...

网友E:
以我对楼主的理解来看,我估计实际上是受现在的所谓写软件的方式带歪了,,,

电脑端写习惯了,比如要创建一个文件,对文件进行操作,像python我估计只需要写几句类似“创建文件A、打开文件A、文件A后面追加写入‘你好’ “等这些实质上什么都不用写的所谓”代码“,因为这些背后的那些成千上万行真正的代码,就是被这些高级的编程语言或者工具内部做好了。
而实际上,假如非要单片机来做这些事情,光做一个文件系统,即使是移植,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大难题,

我是一个没学过任何语言的,现在也只会写个if else的初学者,虽然我落后的思想不一定正确(啥都自己去写),但是一直以来比较排斥啥都借用高级的东西,所以个人认为是这样的概念。以前也吐槽过很多次现在这些所谓的软件,动不动就是几个G,以前的思路来做可能只需要几十K。。。

网友:
最好是基于linux的系统上跑python;MCU起码是A7/A9 ,A53/A55,A72/A76之类的;
micropython玩玩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我对楼主的理解来看,我估计实际上是受现在的所谓写软件的方式带歪了,,,

电脑端写习惯了,比如要创建 ...

其实挺好的, 人越来越懒。码轮子的时间可以更多地专注在业务上。

网友F:
pikapython可以运行在f103级别单片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pikapython可以运行在f103级别单片机上

STM32主频太低了,也跑不了什么算法呀

网友F:
引用 楼主:
STM32主频太低了,也跑不了什么算法呀

是的,python起码要1Ghz主频,效率是C语言的20分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python起码要1Ghz主频,效率是C语言的20分之一。

python效率这么低 ,那不是1GHz只相当于跑C语言50M的水平

网友G:
引用 楼主:
python效率这么低 ,那不是1GHz只相当于跑C语言50M的水平

你实测一下呗
看干啥用了, 点个流水灯什么的也无所谓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实测一下呗
看干啥用了, 点个流水灯什么的也无所谓效率

当然是要能跑算法,有没有比较好的型号推荐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是要能跑算法,有没有比较好的型号推荐一个,

你先在pc上把算法跑通了, 然后估测一下需要多大ram再说...
大部分单片机都是几k到几十k的ram, 上百k的很少, 再想要ram就得外挂了, 考虑值不值得这么折腾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是要能跑算法,有没有比较好的型号推荐一个,

嵌入式做人工智能相关的硬件最好用带NPU的芯片,比如RK3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