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推荐一款无线透传模块

楼主(2023-12-28):
串口透传
2.8V或者3V供电
串口端的传输波特率为19200bps以上,能连续传输
传输距离大于200米

网友A:
成都有几家   技术服务蛮好的  可以去咨询一下需求能不能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都有几家   技术服务蛮好的  可以去咨询一下需求能不能满足

有推荐型号吗? 也就测试用用的,不想折腾

网友:
频段呢?2.4G?

楼主:
无所谓,测试用用的, 470也行

网友B:
433 我用的原子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3 我用的原子的模块

波特率可以上到多少啊?可以持续通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特率可以上到多少啊?可以持续通讯吗?

空中速率忘记了,查看一下他的手册, 可以下载到, 我用的间断通信

网友:
能跑满115200以上波特率的估计只能上2.4G,但是很容易被wifi碰撞导致断流,所以5.8G WIFI稳一点。

网友:
这种无线得东西想当成有线那样用是很不现实的,除非波特率很低,这样无线传输的时候至少有一次重传的机会,并且真要做到有线那样单字节随发随收的话,无线端只能设计成每包传一个字节了,这样效率更低,波特率比例就要更大。。。

网友:
除非波特率极低,用了音频调制解调,那样能分辨0和1,一般来说透彻也不是透明的。前面帧同步码同步跟着数据后面校验纠错码咔咔的折腾半天如果只发一个字节怎么想都好用不了。起码说有线的串口开始信号是电平低一下,您无线的都不归零上哪低去啊

网友:
找找sx1280系列吧,用FLRC调制应该能满足。主要还是看环境是否有干扰。
如果环境没啥干扰的话可以试试蜂鸟的模块,自己换个好点的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