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SPI的硬件电路该如何设计

楼主(2023-12-28):
一个STM32H743ZIT6与一个GD32F103ZET6想用spi的方式进行板级通信,在网上找到一种可以实现,是两个芯片的SPI引脚一对一相接(无需交叉),但是没有隔离,我想在通信建立的前提下,实现隔离,请赐教!

网友A:
一主一从的话,用磁偶隔离吧

网友:
是半双工的三线spi吗?data双向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主一从的话,用磁偶隔离吧

那输入输出端怎么确认呢  是主芯片的4根spi引脚全部接在隔离芯片的输入端,然后隔离芯片的输出端接在从芯片的spi引脚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i/miso不交叉,是三线spi吗?data双向那种

是的  sck  miso mosi  gnd 这是我在csdn看到的一位博主共享的思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sck  miso mosi  gnd 这是我在csdn看到的一位博主共享的思路

还是普通的spi,另外需要CS信号同步吧

楼主:
我看他绘制的框图里以及接线照片并未表示,具体的我可以给你发我看到的这个链接  只是不知道让不让发

网友C:
1对1,协议自定义,CLK主机同步,2根数据线,一主一从传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对1,协议自定义,CLK主机同步,2根数据线,一主一从传呗

可是我需要隔离

网友:
有3出1入的隔离芯片,非常适合SPI接口隔离

网友C:
那就加磁隔离或者光耦隔离
CLK时钟线: 方向 主机向从机
2个数据线: 一个主机向从机,一个从机向主机

芯片ISO7741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加磁隔离或者光耦隔离
CLK时钟线: 方向 主机向从机
2个数据线: 一个主机向从机,一个从机向主机

请问芯片的spi_nss引脚在硬件上需要做什么么,悬空可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芯片的spi_nss引脚在硬件上需要做什么么,悬空可以么

可以软模式去控制的

楼主:
请问我如果用从芯片STM32H743ZIT6通过spi与W25Q128相连接,主芯片GD32F103ZET6通过数字隔离芯片再用spi与W25Q128相连来实现数据传输,您觉得可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