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何这个有刷电机的驱动管,偶尔还是会被击穿?

楼主(2023-12-28):
如题。。这个驱动电路的过流保护是通过AD,在中断中判是否过流,如过流,立即关闭PWM。用的是1mS的定时中断查询。过压用了RC吸收。在运行中,遇堵转,能得到保护,但偶尔堵转,还是会将MOS管击穿。管子击穿的现象是外表没有烧坏的痕迹,就如同没坏的一样,用表测量,管子3个脚全短路。故障只会击穿MOS管,其他器件都不会坏。这个电机在运行时,需要频繁启停,开2-3秒,关2-3秒。启动用软起动,在1秒内PWM从60%,上升到90%。关闭是硬关断。RC吸收电路的RC参数也调整过,电阻从10欧姆-100欧姆,电容从102-103组合都试了,还是没完全解决。被整蒙了。向各位有经验的大侠请教,如何使电机在运行中遇到堵转,能可靠的得到保护。

网友:
之前也设计类似的方案,驱动一个40W左右有刷电机,老是有烧毁的,,,,后面受不了了,,改为BTN8982,,然后再也没有烧毁了,,哪怕堵转也没事

网友:
楼主这自举靠电机停止的时候充电,电机运转了,自举电压会掉的,管子不能长时间开启的,要这样做的话,要加大自举电容,让自举电压能在电机的开启时间之类保持基本不掉

楼主:
忘了说了,PWM的频率是20K,自举电路没出过问题。

网友A:
会不会管子内阻太大?就算正常转动,管子的内阻的功耗也达到了 7*7*0.27W了。

网友B:
我很确定这个电压这个功率这个电机这个活儿不需要IRFP460,(不含110V交流整流后的155V)
用IRFP250就可以做到,而且不需要那些RC吸收。

但需要放弃高边开关的路线,也就是放弃自举驱动。
可能楼主没有观测到它损坏前一刹那的状态认为它ok或者怎么样,但事实这样搞就是事多。
如果不能接受低边开关带来的电机线的干扰和GND连接的问题。
那么我建议将这个部分整个隔离起来,而不是自举驱动。

可以是1或2个IRFP250(取决于散热条件和是否假货),20khz的话,栅极电阻小一点,换33欧吧,
栅极驱动用个好一点的,电源电容大一点,再加1个或2个47uf,最好换成200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管子内阻太大?就算正常转动,管子的内阻的功耗也达到了 7*7*0.27W了。 ...

这个功率对于TO-247来说是可以承受的,它的极限大概在24W左右,当然这是散热片很厚的前提下

楼主:
谢谢指点。就是换成低边驱动,动静有点大。得全部推倒重来。

网友:
MOS管的GS电压差有测试过波形吗?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110V的电源电压,在电机反复启停过程的电压波动情况。这种烧毁,一般都是过压,也就是电机硬停止时候,110V电压实际冲到了500V。

网友:
检测到过流信号,停止输出这样操作耗时多久。
这段时间外面最大电流给功率管可以承受得住吗?
功率管烧坏外观如图新的,说明保护启动慢延迟了。
如果没有保护情况下,炸机的现场大伙都见识过滴。

网友C:
堵转峰值电流多少A?
估计软件还是关断不够快,U1换带刹车脚的驱动,用硬件电路实现过流关断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堵转峰值电流多少A?
估计软件还是关断不够快,U1换带刹车脚的驱动,用硬件电路实现过流关断试试 ...

硬件过流好方法

楼主:
小企业,也没个示波器,唉。按击穿的现象确实是过压,当堵转时,110V电压实际冲到了650V以上,因为用耐压650V48A的管子,也被击穿过。想求教个解决的办法。

网友:
以前就这样用的,电机报废了我的板子都没烧,随便折腾,耐操得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企业,也没个示波器,唉。按击穿的现象确实是过压,当堵转时,110V电压实际冲到了650V以上,因为用耐压65 ...

你电机的续流二极管呢?D6那个位置可起不到续流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堵转峰值电流多少A?
估计软件还是关断不够快,U1换带刹车脚的驱动,用硬件电路实现过流关断试试 ...

堵转峰值电流35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电机的续流二极管呢?D6那个位置可起不到续流的作用

图中的D2是续流二极管。请教不能续流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中的D2是续流二极管。请教不能续流的原因。

D2应该接近CN1放置,不要离那么远。
你的RC吸收参数也是瞎凑的,根据你提供的参数,我的经验C起码要扩大100倍。
楼主最近是改行了吗?找公司上级带带吧,哎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小企业,也没个示波器,唉。按击穿的现象确实是过压,当堵转时,110V电压实际冲到了650V以上,因为用耐压65 ...

你直接改成完整半桥,把低边mos加回去,高低边都安排上,栅极驱动换成2104S。

关断时候,直接是上桥关闭,下桥全开,所有能量都在电机线圈上消耗掉了,就没有升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直接改成完整半桥,把低边mos加回去,高低边都安排上,栅极驱动换成2104S。

关断时候,直接是上桥关闭 ...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直接改成完整半桥,把低边mos加回去,高低边都安排上,栅极驱动换成2104S。

关断时候,直接是上桥关闭 ...

700W级别的电机直接短路刹车不合适
逐渐减小的时候,半桥驱动会让电机变成发电机,升压灌到电源去,如果电源不是充电电池会炸掉,这样的驱动需要刹车电阻来限制电源电压。电容和MOS耐压余量需要加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700W级别的电机直接短路刹车不合适
逐渐减小的时候,半桥驱动会让电机变成发电机,升压灌到电源去,如果 ...

我所知道的,有四种办法解决电机减速时候,电源电压升高的问题。

1. 具备完整半桥情况下,PWM直接给0,让电机线圈去消化掉机械能。缺点是对电机冲击很大。
2. 设置比较小的减速度,调到该工况下不产生升压为止。缺点是电机减速的时间很长。
3. 用电池直接供电,随便怎么折腾,电池的内阻都会把这个升压给消化掉。缺点是必须使用电池供电。
4. 额外搞个半桥去控制额外的大功率刹车电阻。缺点是增加成本。

网友:
如果你电机功率比较大的话,你这个电路不行,因为没有逐周期过电流保护。1ms的检测时间太慢了,甚至20us都慢。你要加上逐周期保护电路。

你参考正点原子这个文档。

网友:
过流关断确实太慢了,大概率是过流烧坏的。另外这个电路也不像其他楼说的续流把电源电压升高到几百V,续流路径压根就不走那吧。还有就是VGS的电压这里没有隐患么,感觉也需要确认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0W级别的电机直接短路刹车不合适
逐渐减小的时候,半桥驱动会让电机变成发电机,升压灌到电源去,如果 ...

谢谢指点。加刹车电阻,是个好注意。另请教,我在其他帖子上看到您的说的MOS管的DS端加电容,这个方法,会有利于过压过流保护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加刹车电阻,是个好注意。另请教,我在其他帖子上看到您的说的MOS管的DS端加电容,这个方法, ...

那个MOS管DS之间加的RC Snobber与过压过流保护没有关系,它是解决“波形问题”的,就是MOS半桥下臂关闭上臂开启时发生的问题。
当使用半桥时,可以在下臂的MOS上加,当使用楼主位图上那样的高边驱动时,可以在下面的续流二极管两端加。
这个具体值需要PCB确定后,实测波形看振荡频率来计算。我说的那种像继电器驱动电路一样在低边开关的电路不需要加。

过流的问题,用单片机ADC+中断,或硬件比较器+单片机中断来做,响应速度是不够的,这个事情必须硬件来完成,编辑补充:mS级别肯定没戏,uS还差不多,最好nS级别
屹晶微有带过流保护的栅极驱动芯片,不贵可以试试(但我没试过,infineon好像也有,但好像不好买),
也可以使用硬件带这种功能的单片机,但可能是比较少见的型号。

过压的问题,楼主位图上那样的应该不会导致过压的,除非电机可以获得额外的机械能并超出在这个电路中的空载转速。
因为非同步整流的DCDC的输出侧在低于输入电压的情况下是不能倒灌回输入侧的。电机旋转时占空比降下去它会进入空档滑行状态。

如果使用半桥来驱动,那么就会变成一个同步整流的DCDC,同步整流的DCDC是双向的,
只要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的比例与占空比不符,它就可以输出或吸入能量,随时都可以再生制动。这个就是踩油门就加速,松油门就刹车。
而且即使电机转的不快,它也可以将电机上不高的电压升压然后灌回电源去。这能量回收随心所欲对电池驱动的设备来说非常有利。
也可以实现很“积极”的控制效果,但也是“激进”的,刹车减速可以像加速一样快,控制不好就是电车很容易把乘客摇晕。
这种能量回收在非电池供电的设备上会是个大问题,因为大多电源都有二极管没法灌回电网去,回收回来的能量一眨眼就能干爆电容和MOS,
所以必须安装刹车电阻,用一个迟滞比较器监测电容上的电压,高了就打开一个MOS或IGBT接通刹车电阻消耗能量来试图钳住电压,低于一定值关闭。
这个刹车电阻与机械负载和使用时的刹车行为有关,无法直接确定具体值。

如果不需要激进的减速能力,我并不推荐使用半桥驱动,毕竟它增加了MOS数量,也添加了额外的问题,
除了刹车电阻之外,为了很好的控制加减速,还得同时检测双向的电流和电机转速。

网友E:
这个自举升压的方式,在高占空比的环境下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MOS管DS之间加的RC Snobber与过压过流保护没有关系,它是解决“波形问题”的,就是MOS半桥下臂关闭上 ...

谢谢您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自举升压的方式,在高占空比的环境下能正常工作吗?

占空比到95%,没问题

网友:
说点自己的看法。
1,驱动芯片的15v改为12v。
2,ZD1稳压管改为15V的。
如果有效,我再来分析原因。

补充一下:
不太同意前面各位说的刹车电压会升高,比较同意前面说的GS间击穿。

网友:
分析这个问题需要一个不错的示波器以及一个一堆管子拿来炸。 做个100W电机套件学习一下也可以

网友:
依稀记得楼主几年前 说过自己 年入几百万,  咋的 ,示波器都不舍得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很确定这个电压这个功率这个电机这个活儿不需要IRFP460,(不含110V交流整流后的155V)
用IRFP250就可以 ...

接受您的建议,综合评估后,单管驱动,还是用您建议的低边驱动比较稳妥。再次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