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接单片机的热成像模块呀,分辨率高一些的。

楼主(2023-12-28):
USB接手机的当工具可以,放现场的话,MCU带不起来。
能找到的就是MLX90640,分辨率是32*24太低了。
高分辨率的,带有数据接口的,有没有用过的,推荐一下。IIC,SPI或者UART串口的。

网友:
filr的lepton之类模组是spi的

网友A:
我们团购的海康4117,开机启动时间20多秒... 如果单片机岂不开机要十几分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团购的海康4117,开机启动时间20多秒... 如果单片机岂不开机要十几分种? ...

热成像本身初始化很快的

虽然我没参与团购,看帖子里是模拟为uvc/usb摄像头和手机通信,猜测是模组的linux启动慢

网友B:
这个还行,我用esp32接的,插值后刚好适配320x240的屏

网友C:
OpenMV有一个FLIR LEPTON 3.5模块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enMV有一个FLIR LEPTON 3.5模块就可以

这个确实可以,但是价格太不友好了。4000块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行,我用esp32接的,插值后刚好适配320x240的屏

您指的是哪个,接ESP32的。
计划就用MLX90640了,分辨率差点就差点吧。有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确实可以,但是价格太不友好了。4000块钱了。

星瞳的很贵,但是看到很多非官方的价格大概在300~400块左右,不知道有啥区别。

网友:
论坛里有做过成品

网友:
传感器本来就很贵阿

网友:
320*240分辨率  2000左右,13mm镜头800左右

网友:
640*512分辨率 8000左右,13mm镜头8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