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铜孔实际生产的步进值是多少?

楼主(2023-12-28):
比如 某个插件的定位柱

无铜孔设计 1.5mm  处于刚刚好有点紧。
          设计 1.6mm  则太松松垮垮

我尝试设计成1.55mm,实际加工出来貌似还是1.6mm。  生产稿里面,我测量过了,是正确的,都是补偿0.05mm

网友A:
可以使用1.6的孔,适当调大一点两个定位孔的间距,稍微受点力,也可以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1.6的孔,适当调大一点两个定位孔的间距,稍微受点力,也可以紧

这个方法应该可以。

网友:
步进在哪看过好像是0.05,现在又找不到了

网友:
补偿0.15,而不是0.05

楼主:
有铜孔补偿0.15mm
无铜孔补偿0.05mm

网友B:
焊接的过孔周围的一圈小孔太密了,是不是有隐患不受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的过孔周围的一圈小孔太密了,是不是有隐患不受力

FR4硬度很高,基本不会不受力。

周围一圈小孔,在焊接后,会让插件更加牢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1.6的孔,适当调大一点两个定位孔的间距,稍微受点力,也可以紧

第二个封装测试板回来了,调大了间距让它刚好卡住。

实际测试,还是有移位晃动空间。没有旁边那个直接开1.5mm的效果好,1.5mm那个纹丝不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二个封装测试板回来了,调大了间距让它刚好卡住。

实际测试,还是有移位晃动空间。没有旁边那个直接开 ...

平时不大敢开刚刚好的孔,怕不同批次的pcb或者连接器产生的偏差导致插不进去。
楼主你就为了个位移打样好几次,真是完美主义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时不大敢开刚刚好的孔,怕不同批次的pcb或者连接器产生的偏差导致插不进去。
楼主你就为了个位移打样好 ...

因为本月的PCB免费打样优惠券马上过期了。又没有其他需求。嘉立创也不给续期或者存着,所以用来验证封装了。

最近的板,都是超过10x10的四层板,每次打样费都是200多元。

用免费打样券来用来改进前几批有瑕疵的封装,性价比是非常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