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云台电机2804/3205这些编号有什么含义?

楼主(2023-12-28):
2804/3205这些数字编号代表某些几何属性吗?还是纯粹的编号没其他含义?

网友A:
应该是与一般航模无刷电机一样,前两位是定子外径,后两位的是定子高度吧,硅钢片铁芯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与一般航模无刷电机一样,前两位是定子外径,后两位的是定子高度吧,硅钢片铁芯的尺寸 ...

可是我量了下,2804的定子外径>30mm,不像是外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量了下,2804的定子外径>30mm,不像是外径......

量的是外转子直径吧
定子要拆开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