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RS485通讯模块这个有现成的吗?

楼主(2023-12-29):
各位老大,我想搞一个安卓手机的RS485通讯模块,这样在外面修机器的时候,那些不熟悉的电工就可以插上机器背面的RS485,然后用手机来执行检测程序,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已经这样做的,求分享模块信息,谢谢,如果有开源方案能拿来借鉴一下最好了

网友:
会用手机搞485的,大概率也会用电脑来搞,手机无非是方便携带,但是使用却不一定方便。话说FT232之类的USB转232/485芯片,安卓都是直接支持的。有啥好开发的。

网友:
给楼主参考下,都是现成的东西,没人配合手机用罢了。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0.0.32f1523cEOQRdm

网友A:
直接用就行了,已经这么用了四五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就行了,已经这么用了四五年了

安卓端app哪一种呢

网友:
我用的是FTDI UART Terminal,

貌似还有其他的调试助手之类的,我没用过

我主要是监听报文,我用这个就满足需要了

网友:
Serial USB Terminal
安卓应该都支持FTDI芯片的,所以搞个FTDI芯片的USB转RS485,然后弄个转TypeC的转接头,就可以用了。

网友:
FT232,PL2302,CH340都可以用,不过FT232的比较方便一些,绝大部分手机都可以
简单的调试,APP使用"李工手机串口"就可以了
自己专用的APP, 我使用B4A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