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水口钳哪个牌子的好一些?

楼主(2023-12-29):
这种钳子,头比较小,剪元器件多余的插针非常方便,但就是某宝买的用不了多久就豁口了,有没有质量比较好的牌子?

网友:
就算正宗的日本马仔钳包装上面写的也是塑料剪,不是用来剪金属。。所以剪金属都是不耐用的

网友:
建议每次买一盒10个,用完了就扔了重新买,这么干很久了。

网友:
小头的斜口钳:
马牌 MN-B05,切断能力:1.4mm软铁线 1.6mm铜线
Engineer NP-05,切断能力:0.8mm铜线

推荐马牌这款。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6#detail

试试这个,加了钨钢的。
我买了一把大的,没怎么用不好给评价

网友:
水口钳初衷是剪模型水口的,很多连铁线都不能剪, lz图中这个我有一把用了很多年,可以剪脚,假的太多了,正经的要四五十了吧我记得,前段时间买了一把,当然四五十也不见得正品。

坚固可以买马牌能剪钢丝的款。注意看描述

网友:
我都是买6快的,用完了...不好用就扔了了,只能换新的啊!
斜口钳就是SATA的...小绿色的,还可以...

网友:
锋利的都是干软料的,干硬度高的都不锋利。记住这点后就看自己怎样平衡了。水口钳是剪水口的,当然了我们这边都是用剪刀,剪刀更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