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ED灯珠的功率问题(标题不合格)

楼主(2023-12-29):
如图,电压乘电流算出来只有0.5瓦的功率,为什么标的是一瓦呢,LED灯珠的功率不是按电压乘电流来算的吗?

网友:
800多纳米的属于红外光了,眼睛还能看到吗?

楼主:
老板要的就是红外的,做监控摄像头的补光灯,不过还是会发出耀眼的红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板要的就是红外的,做监控摄像头的补光灯,不过还是会发出耀眼的红光

1w可能只是型号啊,除非写明额定功率1瓦,否则都不算

网友A:
行业沿用了大功率白色LED的标法,350mA 是1w, 700mA 是3W,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业沿用了大功率白色LED的标法,350mA 是1w, 700mA 是3W,

白色的压降是3V多一点,350mA确实是1瓦没毛病。
但是红色压降低啊,电压乘电流根本没有1瓦功率。所以这个1瓦就是个名字了。。。

网友:
打厂家电话问下呗

网友:
猜测1W是型号
一般的照明LED 350mA的是标1W的,你这个红外的电压低一些,你也可以实测一下350mA下电压是多少
如果是长期点的话还要根据散热条件做降额使用,标1W的可能选择工作在0.5W,要不发热量太大
你最好直接问供应商

网友:
“请教LED灯珠的功率问题”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板要的就是红外的,做监控摄像头的补光灯,不过还是会发出耀眼的红光

听说940nm的红外灯肉眼不可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业沿用了大功率白色LED的标法,350mA 是1w, 700mA 是3W,

计算功率也是用灯珠数量乘以灯珠的功率参数,并不是电流乘以电压计算

网友:
led可以大范围电流调节功率的,前提是散热能否压制的住。楼主用大散热片与风扇散热,然后灯珠超载700ma就是一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