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GD的GPIO配成输入上拉时,输入电压只有2.6V

楼主(2023-12-29):
芯片:GD32F103C8T6
供电电压:3.3V
GPIO配成输入上拉时,GPIO电压为何只有2.6V。正常情况应该是3.3V才对。
我查了DS,GD芯片的内部上下拉电阻是40K左右

网友:
一般情况下 应该是不会出现的。看你外部有没有接电路,或者你多弄几个口试试。

楼主:
测了几个接口都是这样的,我先量下,上拉电阻是多少!

网友:
物理上面是悬空状态,
测试的吗

网友:
应该是被其它电路拉低了。

网友:
这个电压肯定不对,表坏了,或者是你的程序压根没执行。

楼主:
做了2个实验:
1、在GPIO上,下拉一个10K的电阻,GPIO的电平变成0.58V
2、在GPIO上,上拉一个100K的电阻,GPIO的电平变成3.3V

从上面2个实验看,芯片内部的GPIO上拉电源像是拉到2.6V

网友:
GPIO内部的上拉电阻过大

楼主:
实测GPIO内部的上拉电阻在40K 左右

网友:
外围电路是啥,一般都是被外部拉低导致的

楼主:
外围只接一个按键+104P电容

网友:
助焊剂导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围只接一个按键+104P电容

104电容漏电吧

楼主:
104电容拆掉也一样。准备再焊一块板试下,是不是也这样

楼主:
重焊了一块板,还是一样的现像。

感觉像是软件配置造成的,或者芯片内部的VDD就是2.6V左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焊了一块板,还是一样的现像。

感觉像是软件配置造成的,或者芯片内部的VDD就是2.6V左右的。

不会是焊板子用了助焊剂  助焊剂漏电 引起的   我有客户 遇到过类似的这种问题。

网友:
不会是软件没配置成功吧。还是默认的状态吧

网友:
关注一下,希望楼主找到真正的原因

楼主:
板洗了好几次了,还是原来的效果。
做了个实验:
用3.3V耐受电压的GPIO,配成输入上拉,GPIO的电压就为3.3V。
用5V耐受电压的GPIO,   配成输入上拉,GPIO的电压就为2.6V。
3.3V与5V耐受电压的GPIO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