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坛友帖子启发,自己在家可以买点工具,自己验光,然后到淘宝配眼镜?(62楼自配眼镜评测)

楼主(2023-12-29):
验出左右视力多少度近视,还有瞳距,就可以配眼镜了。

当然,能验出散光、屈光等数据更好。

我感觉这事情很容易。说不定比到外面验光还要准确。

网友A:
我去医院验光的。 验完 网上配镜 费用也不高

网友B:
我拿最后一次在实体店配眼镜的验眼参数,在淘宝已配过三副眼镜了,没有翻过车,质量很好,价格都是200多左右

网友:
去医院验光,淘宝找江苏丹阳的配眼镜,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医院验光的。 验完 网上配镜 费用也不高

上一个帖子,他们说到医院验光,出来的数据眼镜店用不上。

我虽然表示怀疑,但其实自己验光也很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一个帖子,他们说到医院验光,出来的数据眼镜店用不上。

我虽然表示怀疑,但其实自己验光也很简单。 ...

我网上配镜  客服说就是这个   我配过几副了  没有问题

楼主:
有人推荐质量合格的近视度数测试片?

有一个金属可插拔的镜框,和一盒的不同度数的镜片。

网友C:
我是斜视+近视,是淘宝买验光镜片试戴,然后记下度数到1688买镜片寄镜框给他配好的。斜视的三棱镜就算淘宝配也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斜视+近视,是淘宝买验光镜片试戴,然后记下度数到1688买镜片寄镜框给他配好的。斜视的三棱镜就算淘宝 ...

淘宝买验光镜片试戴?

购买链接?

网友D:
度数,不是第一次的话,应该都知道,岁数大了度数也不会突变吧,差不多就行。
关键是瞳距,错了不好处理

网友E:
站长,别吧,我那边的眼科医院测视力前一个小时都要滴眼药水,然后护士每隔几分钟都要拿个手电筒照一下瞳孔,看有瞳孔没有放大;
放大后才能让医生带进去,进一步验光,然后用机器打出眼睛参数;
而且当天近距离看视物都很难对焦,模糊;有些医院测视力是不滴眼药水直接测;

而且有个阶段是医生给你戴眼镜,匹配度数、散光的,眼睛参数匹配情况是看医生的经验来判断的,和机打的纸上参数有点偏差,最后会手写到谱子里,告诉咋们,配眼镜以这个为准;

网友:
网上配镜都是有成功经验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站长,别吧,我那边的眼科医院测视力前一个小时都要滴眼药水,然后护士每隔几分钟都要拿个手电筒照一下瞳孔 ...

散瞳药水,区分小孩子真性假性近视用。
成年人度数都是确定了,没必要这个操作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淘宝买验光镜片试戴?

购买链接?

【淘宝】https://m.tb.cn/h.5MrZBmk?tk=IAMsWTr4SV0 CZ3457 「眼镜插片验光片 金属圈试戴片玻璃插片验光配件球镜柱镜棱镜黑片」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淘宝】https://m.tb.cn/h.5L0FJ6h?tk=dWuaWTr4SbD CZ3457 「验光镜架可调镜腿柔软可选试戴架验光插片试镜架大光圈铝镁合金轻」
点击链接直接打开 或者 淘宝搜索直接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散瞳药水,区分小孩子真性假性近视用。
成年人度数都是确定了,没必要这个操作了。 ...

是吗,我那边男女老少都要滴眼药水,可能护士本着宁杀1000,不能错放800把

网友C:
如果散光不严重不需要配散光的话,其实没必要去验光,直接用验光片调到合适的度数然后看视力表和试戴舒服就好。
去医院验光拿着度数去配往往配高了带着头晕,而且还可以配一副浅一点的看电脑用。
瞳距可以用尺子量的,要求不是很严格,我在医院验光是68mm,但我用尺子怎么量都不止68,应该要70以上才对,差一些其实影响不大的。
另外还有个瞳高,就是瞳孔到镜片底部最低点的距离,也可以自己在镜片上画点自己量,要求也不是很严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度数,不是第一次的话,应该都知道,岁数大了度数也不会突变吧,差不多就行。
关键是瞳距,错了不好处理 ...

瞳距不会变化的。测过一次,记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站长,别吧,我那边的眼科医院测视力前一个小时都要滴眼药水,然后护士每隔几分钟都要拿个手电筒照一下瞳孔 ...

没有这么邪乎。

验光的目的是配出舒服的眼镜。自己带着测试镜框和测试镜片一整天,肯定能找出最舒服的参数。

肯定会比在医院半小时做出的结果还要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散光不严重不需要配散光的话,其实没必要去验光,直接用验光片调到合适的度数然后看视力表和试戴舒服就 ...

瞳高不是必须的吧?

我以前到外面配眼镜,没有看到有这个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瞳高不是必须的吧?

我以前到外面配眼镜,没有看到有这个参数。

不是必须的,如果没有那么配镜那边会根据经验和要配镜的镜框大小把镜片抬高一点,因为参考瞳孔一般镜框分布都会下部多一点上部少一点。

网友:
我认为眼镜腿的距离也很重要,我脸型比较宽。配眼镜时都是在眼镜店反复试哪一个镜框戴着舒服。

网友:
医院专业的验光设备看起来价值不菲,整个过程也是挺麻烦的,个人感觉应该还是让专业的医生验光,成年人眼睛是稳定的,验一次数据可以用很多年。

网友:
散瞳   2小时看不见东西   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散光不严重不需要配散光的话,其实没必要去验光,直接用验光片调到合适的度数然后看视力表和试戴舒服就 ...

70 不敢想头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https://m.tb.cn/h.5MrZBmk?tk=IAMsWTr4SV0 CZ3457 「眼镜插片验光片 金属圈试戴片玻璃插片验光 ...

之前我以为我会使用,因为配眼镜的时候看过。但看到这两种商品,我晕了。

第一种商品,我近视大概300度,我应该怎样购买镜片?

第二种商品,镜框,每边每次可以放入3片镜片,还能旋转,是怎样使用的?

楼主:
看了一下视频,标准的验光单竟然是这样的,跟我之前以为的左右多少度完全不同。

开始晕了。。。又得学习了。

楼主:
【眼科医生解读懂验光单-哔哩哔哩】 http://b23.tv/3gj6jrf

楼主:
看了一个视频,推荐宝岛(台湾公司)验光,50元的基础检查就可以。

【网上配镜,别在验光这把自己坑啦!快来涨涨验光的基本知识-哔哩哔哩】 http://b23.tv/0VDT6y2

应该是这一家。验光结果会在公众号上查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我以为我会使用,因为配眼镜的时候看过。但看到这两种商品,我晕了。

第一种商品,我近视大概300度 ...

我只会用纯近视也就是球镜片(-)和斜视的棱镜片。
近视的球镜片(-)是没有角度要求的,所以试镜框上的角度刻度不是给这个来用。
斜视就是我们常说的斗鸡眼,会看到两个东西(不是重影而是离的很远),好像只有0 90 180 270四种角度,对应外/内/上/下斜视,试镜片上有个基底线刻度标记,旋转即可。
斜视是因为眼珠旋转角度不够,导致两只眼睛无法聚焦到同一个物体,所以要依靠三棱镜的折射原理来帮助眼珠光线的角度。千万不要在车上长时间盯着手机看小说,我以前就是这样被搞成斜视了😂
散光不太清楚,应该对应的是柱镜,有度数和角度要求。同样镜片上也有个刻度标记,用于旋转对准镜框上的角度刻度。
其他的也不太清楚。

近视可以买自己度数附近的几个镜片,以50或100递增,然后再各买一个25和50度的。这样就可以在试镜框上叠加两片或三片了。考虑到两边眼睛,所以某些度数可能还要买两片一样的。但那个试镜框戴起来挺重的,所以最好是叠加两片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会用纯近视也就是球镜片(-)和斜视的棱镜片。
近视的球镜片(-)是没有角度要求的,所以试镜框上的角度 ...

你这么说我好像又懂了。打赏100汤圆!

我只有近视,那就买一个镜框,角度不需要调整。

买球镜片(-) 3.00 就是300度。

叠加一个0.25 ,再叠一个0.5,  三个镜片加起来就是375度。

我的理解对吗?如果对的话,我就买些回来试试。我这样一整天带着这个测试镜框,肯定能找出比外面专业验光更加舒服的参数。

另外,如果我想加验散光,买什么镜片?但我散光的数据不知道有多少,应该不严重。买什么镜片?

哈哈,有点像疫情时买的理发器(推剪),万现在都不需要到理发店了,让我的孩子帮我,甚至我自己理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么说我好像又懂了。打赏100汤圆!

我只有近视,那就买一个镜框,角度不需要调整。

哈哈,谢谢莫大!
是这样的。
因为我基本没用散光所以之前也就没办法研究比如如何看效果之类的😄

楼主:
另外一个问题: 有简易工具,可以检查镜片的度数?

比如我怀疑收到的镜片度数是否准确。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网上配镜  客服说就是这个   我配过几副了  没有问题

你在哪家店里配的,我先在TB上配的,夹耳朵,实体店里再配,还是夹耳朵,鼻子压的也难受,每天都愁死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这么说我好像又懂了。打赏100汤圆!

我只有近视,那就买一个镜框,角度不需要调整。

看月亮和路灯没有环影,就应该不用担心散光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这么说我好像又懂了。打赏100汤圆!

我只有近视,那就买一个镜框,角度不需要调整。

老大,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应该是先有镜架,才有镜片,镜片要磨成和镜框一样的。
有了镜片,配镜框好像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老大,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应该是先有镜架,才有镜片,镜片要磨成和镜框一样的。
有了镜片,配镜框好像不 ...

哈哈哈,上面说的是测试镜框和测试镜片。

比如325度的镜片,需要由300度和25度的两张镜片组成。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月亮和路灯没有环影,就应该不用担心散光

那就不考虑散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https://m.tb.cn/h.5MrZBmk?tk=IAMsWTr4SV0 CZ3457 「眼镜插片验光片 金属圈试戴片玻璃插片验光 ...

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固定瞳距的验光试镜架,瞳距只有62和64,没有63。而我的瞳距却是63。

只能买可变瞳距的? 但可调的太复杂,而且我怀疑1mm的差别,调出来也不一定准确。

决定买固定的64mm瞳距。也不在乎那1mm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在哪家店里配的,我先在TB上配的,夹耳朵,实体店里再配,还是夹耳朵,鼻子压的也难受,每天都愁死了 ...

这和脸型有关吧,担心的话就先拍下,叫卖家寄镜框过来试,然后再寄过去配镜。

楼主:
已经下单12片球镜片(-)镜片,1个64mm验光架。

我希望能找到非常舒服的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固定瞳距的验光试镜架,瞳距只有62和64,没有63。而我的瞳距却是63。

差一点完全没什么影响的

楼主:
已经收到货。

镜片的质量很好,非常清晰。镜框塑料做的,很轻巧。

京东买了个视力表,收到货,我可以自己验出最佳的眼睛参数了。

楼主:
大家推荐一些网上的价廉物美、质量合格的店家,可以提供配镜和镜框的。

楼主:
早上收到京东送来的视力表。

认真的测试,神奇的发现,我的视力跟十年前没有变化。我近视不太深,300度左右。

带着这个测试框和适合的镜片出去,转了几小时回家,眼镜很舒服。

于是淘宝按销量搜索到1万+销量的店铺,这个钛合金镜框56元。配防蓝光镀膜镜片总共85元(连镜框)。

网友B:
到了一定年纪 ,近视度数基本不变了,反而会减少一点,这时就要减小度数,不然眼晴很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了一定年纪 ,近视度数基本不变了,反而会减少一点,这时就要减小度数,不然眼晴很累。。。 ...

所以需要视力表来作为标准。能看清楚的最低度数,就是适合的度数了。

网友I:
有靠谱的配眼镜的淘宝店推荐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有靠谱的配眼镜的淘宝店推荐吗?

     先得自己有个意向品牌,然后天猫搜这个品牌镜片店铺,再让店铺提供授权书自己官网查询下。
     一般蔡司/依视路1.65以下折射率2.5~3.5折可以拿下。
     镜框弄个TR90   8克超轻的,舒适度我觉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先得自己有个意向品牌,然后天猫搜这个品牌镜片店铺,再让店铺提供授权书自己官网查询下。
     一 ...

我的眼镜都是消耗品。我会配4-5副,方便丢失或损坏的时候马上有替换。

因为我只是纯近视,并且度数不高,而且我没有强迫症,100元的眼镜和1000元的眼镜,我感觉没有什么分别。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另外一个问题: 有简易工具,可以检查镜片的度数?

比如我怀疑收到的镜片度数是否准确。 ...

    找个大店让店员测,宝岛  明视  博世都会免费帮忙测,你需要的话还可以免费清洗。
      我网上配镜收到第一步就是去宝岛测,不用担心没在他们店里买会乱测,度数测出来都是一致的。
     现在越来越多的店支持免费验测了,设备也越来越齐,甚至眼底拍照设备比一些医院还好。估计以后三甲眼科强制配镜现象会有所改善。
      不用担心大店没人配镜,服务好只会人越来越多,大店有他订制的优势品牌。就像原子卖书卖开发板,都是先免费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找个大店让店员测,宝岛  明视  博世都会免费帮忙测,你需要的话还可以免费清洗。
      我网上配镜 ...

如果不贵,自己买一个也OK啊。

我自己买了一套验光的,感觉很好,比到医院或眼镜店验的还要准确和舒服。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的眼镜都是消耗品。我会配4-5副,方便丢失或损坏的时候马上有替换。

因为我只是纯近视,并且度数不高 ...

     你没涉及这个行业,自然不清楚。 差别很大的,同样宜称某种树脂某种膜,原料价差好多。
      若只是近视,度数又不高,完全可以选低折射率的蔡司,一付也就3百多。更关健的是你不差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贵,自己买一个也OK啊。

我自己买了一套验光的,感觉很好,比到医院或眼镜店验的还要准确和舒服。 ...

    我看你楼层问的是配镜收到后,验证有无配错度数。比如200度有无配成225度,这个就要店里设备校对下才能知道镜片实际度数。
    你买的插片试戴,成人可以这么做。未成年其实配镜不会按最清晰去配,一般会综合考虑可能会减个25度,因为未成年眼睛还有调节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没涉及这个行业,自然不清楚。 差别很大的,同样宜称某种树脂某种膜,原料价差好多。
      若只 ...

我使用玻璃材料的。因为我度数不高。玻璃材质肉眼看到没有缺陷,就可以说没有缺陷。

你淘宝上配的不知真假的蔡司,就一定质量好? 我没有强迫症,而且我平时有80%时间是不戴眼镜的,只是出门、开车的时候才带。

所以眼镜对我来说,是可有可无的消耗品。甚至有时出门忘记带眼镜也无所谓。

网友K:
镜片之间差距很大,调整架子也很重要。我也没别的什么花钱爱好,眼镜就买好点的。我现在都老老实实眼镜店买蔡司的镜片(上海这边能到5-6折),配合林德伯格的架子(至少也有7折),一个可以用很久,橡胶件坏了也可以随时免费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K:
镜片之间差距很大,调整架子也很重要。我也没别的什么花钱爱好,眼镜就买好点的。我现在都老老实实眼镜店买 ...

你学我同时买5个眼镜试试。

工地里干活,眼镜放地上忘记了,一踩咯嘣脆。眼镜我从来都是手指或衣服擦的,磨花了扔掉换一个就行。

我的眼镜跟手套一样,只是消耗品。并且,我不需要依赖眼镜,没有它一样正常生活

你的心态跟我完全不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学我买5个眼镜试试。

工地里干活,眼镜放地上忘记了,一踩咯嘣脆。眼镜鹅从来都是手指或衣服擦的,磨 ...

你这种是可以随便配,使用场景不一样。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我拿最后一次在实体店配眼镜的验眼参数,在淘宝已配过三副眼镜了,没有翻过车,质量很好,价格都是200多左 ...

我也是  前几天才去医院验了光   京东267来块买了宝岛眼镜   买了三次了     带久了就扔

网友:
自己验光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也是  前几天才去医院验了光   京东267来块买了宝岛眼镜   买了三次了     带久了就扔 ...

你要自己验光了。验光镜框戴几天,舒服了,才去配镜。

楼主(2024-03-16):
引用 楼主:
早上收到京东送来的视力表。

上面淘宝配的眼镜戴了2个多月,结论可以出来了:

效果非常好,跟我在东莞本地实体店高价配的眼镜没有分别 ,并且因为镜片更大,感觉更舒服

昨天又下单多买一副备用

但这个眼镜有个缺点,我不想使用眼镜,但又不想脱下来,我习惯将眼镜推到头顶位置。这时候眼镜容易掉下来。

我买了1个1元钱的小配件,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