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字母软件哪个版本最稳定,bug少

楼主(2023-12-30):
遗留的项目
是字母14.3  ;打开原理图报:  FontStyleNotFound
不想花太多时间去研究
打算重新安装一个版本  打开修改即可

网友:
有人用21.7.2

楼主:
工具软件习惯不使用高版本的
有人的反馈咋样

网友A:
用了几年10.X,很稳定的。

网友B:
同样是 10.X 用了10年了

没出过事故,bug是有,但都能解决。

网友:
用原始版本修改最好。不同版本之间都会存在一些兼容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几年10.X,很稳定的。

10.X版本有模块复用功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是 10.X 用了10年了

没出过事故,bug是有,但都能解决。

还在用99SE的路过,只有看别人发来的文件用高版本,其它都用99SE,这个现在应该不存在版权问题,

网友C:
字体没有而已,可以正常修改的,丝印有字体变化,建议统一用黑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是 10.X 用了10年了

没出过事故,bug是有,但都能解决。

说说bug有哪些  咋们避开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字体没有而已,可以正常修改的,丝印有字体变化,建议统一用黑体

同一台电脑也会提示  而且还不知道是缺啥字体
10.x蛮好  画面朴素  占用资源不高   功能也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说bug有哪些  咋们避开坑

原理图导入PCB,有些器件会被删除再添加。重复再导入,它会重复删除再添加。  -------------解决方法:把该器件剪切,再粘贴,问题解决。

win10下,查看gerber文件,用鼠标滚轮动一下就滚个不停。-----------------解决方法:不用它看gerber,用嘉立创看gerber。

有复杂操作,比如铺铜、泪滴之类的,关闭软件后,有时候会反复弹窗------------解决办法:重启电脑或者用任务管理器杀掉进程

网友:
最新的电脑,最新的软件,不用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