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素的LTZ1000

楼主(2023-12-30):
不是最好的,但有可能是最朴素的

网友:
这是6位半了?

网友A:
最不可靠的 😁😁😁

楼主:
比六位半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不可靠的 😁😁😁

方便折腾

网友B:
楼主,那几个芯片都是做什么的?啥表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几个芯片都是做什么的?啥表测试的?

ltc1000 手册里的芯片,散热器下是个自制电阻“集成块”,各种电阻...表是34470

网友C:
这个万用表测试图是在上位机截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万用表测试图是在上位机截的吗?

手机拍的万用表

网友:
这波形看起来好高级

网友D:
用万用表测恒温基准已经意义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万用表测恒温基准已经意义不大了

对于豪华过头精度过高的老头子没用,对朴素的老头子还是有用滴😄

楼主:
穿个外衣

网友:
这8个uV的漂移,应该算是基准的呢,还是算表的?

楼主:
是这朴素的东西在漂,不是表,电吹风吹吹这东西很管用,吹表没用

网友:
飘也是那些该死的电阻导致的

楼主:
继续折腾,升压10.000000V

网友:
图二,那么普通的线,为何拍的如此漂亮!

网友:
有用到电位器?

楼主:
几十欧没事的

楼主:
装扮一下,朴素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