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英寸4K显示器 干活用起来舒服吗?

楼主(2023-12-31):
之前看到好像挺多人提到43英寸4K显示器

在京东看了一圈,貌似只有三星的QE43T  2399元,价格还算平民,其他都是2倍3倍的价格。

几个问题
1. 这么大的尺寸,直面屏,用起来会不会眼睛感觉看不过来
2. 这种显示器,貌似有内存,还有RJ45网口,用来干啥的?页面好像并没有提到有内置系统。
3. 屏幕参数好像很一般?
4. 还有其他推荐的型号?

楼主:
https://item.jd.com/100029560872.html

网友:
我在用,还可以吧。有点大,要时间适应

网友A:
智能电视机,
追剧时候敲代码
画pcb时候可以追剧
二不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智能电视机,
追剧时候敲代码
画pcb时候可以追剧

连着用几个月脖子估计抽筋了

35的都要一天转到晚。

网友:
脖子累。需要转脑袋。我现在觉得27寸的标清是个平衡的选择。

网友:
庆幸没有买,分辨率低了,显示内容和小屏差不多,分辨率高了,远一点看不见。

网友:
34,感觉不够大
43,没试过

网友:
我用32寸4K屏,画图都没有2K的27寸屏舒服。
43寸的话扭脖子也累

网友:
看距离了,如果你距离1米以上我觉得可以,要不然不如小的。

网友:
这是能拼电视墙的商业机型。

Control Displays in Multiple Locations Instantly
A connection to the MagicINFO server allows remote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of QET Series displays. Device information, content playback schedules, network data monitoring, time scheduling, alarms and various controls are all available remotely, without needing to be in front of the displays.

网友:
感觉像电视屏幕

网友B:
我32寸的正好,感觉再大就有点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32寸的正好,感觉再大就有点大了

分辨率是多少?

网友:
40寸4k用了10年,现在用42寸,刚刚好。

网友:
大的尺寸,可以离开屏幕远点。不是更好吗?

网友C:
目前2个32寸4K屏,用着还不错

网友D:
我用的是4K 27寸还算习惯了,感觉过大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是4K 27寸还算习惯了,感觉过大不太好。

缩放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2个32寸4K屏,用着还不错

缩放设置多少?

网友C:
缩放没有设置,用的默认,字体大小都很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缩放没有设置,用的默认,字体大小都很合适

默认是100%?

网友:
没注意这个问题,系统默认设置

网友:
这个尺寸,100%缩放吧,我笔记本15寸,3840*2400,200%缩放。

网友:
带鱼屏不是更好吗

楼主:
带鱼屏,横向是够了(相当于2个屏左右并排),

纵向信息不够。

网友:
4K,32寸刚好,1080的话,我的经验是不能超过27寸

网友:
太大了不舒服吧,鼠标移动都得半天,我之前弄了一个32寸的,现在还是喜欢小屏幕,但是多屏

网友:
刚才看了一下是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