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 7.0.10 发布

楼主(2024-01-01):
圣诞刚过,Kicad就发布了更新。
主要是修补bug: (机翻)
General:
修复镜像 SVG 图形时隐藏文本的方向。#15422

绘图至 PDF 时,匹配隐藏与文本之间的镜像状态。#16066

修复应用连线时轮廓字体字形不佳的问题。

从模板创建项目时不复制隐藏文件和文件夹。#16093

归档项目时,不存储扩展名为 .gm 的两次文件。

安装不兼容的 PCM 本地软件包时发出警告。#14243
Schematic Editor:
修复信号包含"/"字符时的净高亮显示。#15212

修复打印为 PDF 时不正确的变量扩展。#16026

修复文本框中符号文本的错误旋转。#16027

修复有多个单位的符号中文本框的损坏。#15994

修复加载传统原理图时弧线方向不正确的问题。#16048

恢复原理图网络高亮工具的总线选择行为。#15388

修复已损坏的原理图网高亮显示。#16131

修复未连接的原理图网络高亮问题。#16218

修复在原理图编辑器中打开符号编辑器中添加的符号时,ODBC 库崩溃的问题。#16090

修复在添加并进入分层工作表后按插入键时崩溃的问题。#16168

修复粘贴特殊符号时符号参考代号损坏的问题。#15981

修复在原理图编辑器中粘贴符号后保存时崩溃的问题。#16300

修复复制和编辑分层标签时的崩溃。#16264
Symbol Editor:
确保符号名称不为空。#15859

修正与某些旧符号库的兼容性。

修复 IBIS 解析器中的无效字符串比较。#16223

在选择或取消选择所选分层工作表时不清除工作表引脚高亮。#16139

防止同时打开符号库和标签属性对话框导致关闭对话框后崩溃。#16112

修复线操作的撤消。#16216
Simulator:
允许在香料模型编辑器中返回空值。#15871

在 IBIS 模型中支持与关键字一致的空字符串。
Board Editor:
修复使用交换命令时脚印旋转不当的问题。#16025

修复在无铜层可见时按下向上移动图层快捷键时的挂起问题。#16019

修复铜浇注上的散热片破损。#16024

修复不正确的 DRC 标记位置。#16029

路由器性能改进。

修复创建足迹字段数组时的崩溃。#16088

修复某些模型的 STEP 导出错误。#15485

修复旧的 python 示例和兼容性问题。#16158

修复使用带有规则区域和孔对孔约束的自定义 DRC 规则时的崩溃问题。#16230

防止铜填充时出现裂缝。#16182

从 Altium 电路板文件导入更多规则。#15585

开启自动填充时填充空区。#16234

更新 GenCAD 导出以处理任意轮廓。#15961

在 PDF 钻孔图文件中绘制足迹边缘切割。#15247

修复删除足迹中的测量时的崩溃。#16315

使用连续线条绘制锁定的形状阴影。#16327

激活间隙分辨率或约束分辨率对话框时崩溃。#16335
Gerber Viewer:
修复与宏中的注释和基元有关的问题。#16049
3D Viewer:
修复更改首选项时崩溃的问题。#16059

修复镜像多边形在底层显示不正确的问题。#15706

修复文本框的错误显示。

修复单面外壳的显示。
macOS:
修复显示更改时对话窗口消失的问题。

网友:
赞,昨天晚上看到了,偷懒没发,兄弟就先发出了

网友A:
无端端 原理图打不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端端 原理图打不开了

使用Git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端端 原理图打不开了

Led显示屏吗?

网友A:
备份1月5号的可以打开,1月6号开始就有问题了

网友:
一个多通道的 uv 光源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备份1月5号的可以打开,1月6号开始就有问题了

如果1月5号的和6号的没有多大变化的话,可以分别用记事本打开这两个文件,然后对比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看反馈像是那几个参数有问题,可以对比一下。
我这边10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