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23选号不满意,可以再去车管所选?

楼主(2024-01-01):
     周边亲朋好友都是直接车管所选,没尝试过APP上选。 网传在APP上选的不满意可以不要,再去车管所选,相当于多了一次选号机会。先APP选选的不满意再去车管所选,这样操作有什么优缺点呢?

网友A:
我是拿的现成的车牌,系统里面有做好的,当天去拿。

网友:
现场几乎没好的

网友B:
我记得,APP上面可以先手动输入,相当于自编,当然好号码都被用了所以这一关比较难。好像可以5次还是多少次机会输入自编号?
第二种是,他有几组号码,例如粤xS开头,粤xT开头这样分组给你选,你选择组后,组内再有可用号码,好像是时间限制。
我当时比较好运,提前想好一些自编,试了几个后出现有可用的就不往后考虑了。
AS80C5:爱上80C5单片机哈哈哈,电工的车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APP上面可以先手动输入,相当于自编,当然好号码都被用了所以这一关比较难。好像可以5次还是多少次 ...

     这个确实好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拿的现成的车牌,系统里面有做好的,当天去拿。

    还有现成的啊,如果不好可以选另外的么?

网友C:
我的电单车现场拿牌,据工作人员说这是目前为止镇上最好的一个车牌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现成的啊,如果不好可以选另外的么?

我是在4s店里选那个车管所已经制作好的牌号,选好了,我直接去车管所拿回来,直接装在车上开走,临牌没搞。
如果没有你觉得喜欢的号码,你再自己组合,然后等牌子做好去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APP上面可以先手动输入,相当于自编,当然好号码都被用了所以这一关比较难。好像可以5次还是多少次 ...

我的两个车牌,时隔7年,只差最后一位,一个是H6(旧),一个是HH(新)。

网友E:
正好我前段时间才上牌的,

其实没有什么影响,你会被 12123 拉入黑名单,3 年内不能网上选号。(只能线下选号)

网友:
我有两个车牌,隔了好几年选的,前面一个是1533,后面一个是1353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好我前段时间才上牌的,

其实没有什么影响,你会被 12123 拉入黑名单,3 年内不能网上选号。(只能线 ...

    是可以先尝试自编,自编的都没有再尝试随机?还是自编和随机只能二选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两个车牌,时隔7年,只差最后一位,一个是H6(旧),一个是HH(新)。 ...

     隔了7年居然还能这么巧。

网友F:
我老板说车牌要选拗口难记的,出去吃快餐没那么容易被人认出车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可以先尝试自编,自编的都没有再尝试随机?还是自编和随机只能二选一? ...

没注意能不能自编,我是在网上随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老板说车牌要选拗口难记的,出去吃快餐没那么容易被人认出车牌。

同意。字数加号。

网友:
优点是多一次选号机会,缺点是选中了如果规定时间内不要,两年之内不能再互联网选号了,昨天才12123上了一块牌。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可以先尝试自编,自编的都没有再尝试随机?还是自编和随机只能二选一? ...

可以自选,自选不到再到随机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自选,自选不到再到随机选一个。

    自选是所有数字或字母都得指定吗?看上面坛友发的PDF自选组合可选数字/字母很少,自选成功率似乎很低。
     再者自选不知有无时间限制,要是在N分钟内没选定,APP随机生成一个就不划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选是所有数字或字母都得指定吗?看上面坛友发的PDF自选组合可选数字/字母很少,自选成功率似乎很低 ...

自选是有规定 字母数字组合顺序的。蓝牌自选匹配率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单车现场拿牌,据工作人员说这是目前为止镇上最好的一个车牌 😁😁😁 ...

我们家三轮摩托车,车牌是 008,有没有这个好

网友H:
我的车牌212正好是老婆的生日,现场抽的。抽完柜台的人直接到后面房间把牌子就拿出来了。

网友I:
我是app没有选上,然后到现场机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是app没有选上,然后到现场机选的。

       额  没选上是什么操作?不是随机出号自己点选,一个都不选中让APP超时退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车牌212正好是老婆的生日,现场抽的。抽完柜台的人直接到后面房间把牌子就拿出来了。 ...

    这得多好的手气才能抽中啊👍,车子就当生日礼物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没选上是什么操作?不是随机出号自己点选,一个都不选中让APP超时退出吗? ...

好像是随机超时,自编没有选中,没办法只有去车管所现场机选(50选1)。不过现场机选的号挺好的,其中有三个数字一样。
坐标深圳

网友:
我去年9月份买的时候,坐标江苏,我就是先APP选的,然后刚好有喜欢的号,当时4S店就是这样说的,先APP选,没有选中的再车管所选,多一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