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7-3770+技嘉B75老是自动关机,还有救吗?

楼主(2024-01-01):
刚开始上电两/三秒自动关机重启,重复几次启动成功,工作一两个小时自动关机,然后又是前面启动问题。
刚即以为是内存接触不好,擦了重插也一样。
看看还有救没。

网友A:
跟负荷有没有关系?跑个分啥的加载看看?电源不行了也会突然关掉

网友:
估计内存坏了。换根新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负荷有没有关系?跑个分啥的加载看看?电源不行了也会突然关掉

启动成功后特意用AIDA64煲机半小时,CPU温度稳定在65度左右,没什么问题,以为它正常了,工作了两个小时不到又关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启动成功后特意用AIDA64煲机半小时,CPU温度稳定在65度左右,没什么问题,以为它正常了,工作了两个小时 ...

那应该不是电源的事了
内存坏了应该是会蓝屏而不是直接关机,可以跑个memtest排除下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B:
检查cpu温度和主板电容,还有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cpu温度和主板电容,还有电源

AIDA64煲机CPU温度65度稳定,主板是固态电容,未见异常,电源电压也稳定。

网友:
感觉还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C:
去年我的电脑就是这样,经过半年的观察,最终无意中按了一下机箱复位键……复位键在不按下时有1K左右的电阻,按下时为零……

网友:
我也有一台4770K+B85的电脑还在服役。
但它的性能已经远远不如现在的mini小主机了。

现在的mini小主机 AMD 7840 + 1T +16G  才2000多元。   性能大概是4770K的 四倍了。
要不要还养着几个机械大硬盘,这台电脑早就让我扔了。占了接近六分之一的桌面,性能还不如现在的轻薄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年我的电脑就是这样,经过半年的观察,最终无意中按了一下机箱复位键……复位键在不按下时有1K左右的电阻 ...

有意思,Nexus5手机的电源键出现过这个情况,里面的结构是按下的金属短接处于平面上的2个触点,时间长了以后磨损下来的金属像铅笔写字那样短路了2个触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年我的电脑就是这样,经过半年的观察,最终无意中按了一下机箱复位键……复位键在不按下时有1K左右的电阻 ...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现象,换了按键就解决了

网友:
我的电脑也是这样。你试试降频使用会不会变好。 我的是笔记本,不开CAD和迅雷啥的,直接降频用。我是CPU过热,可以在10秒左右从50度升到90度,然后保护关机。降频以后就基本不会了

网友:
U盘启动进入winpe看看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以前有一台1230V5 的机器故障类似,还无法重启,必须关键再启动。痛苦半年多最后查出来是显卡的事情,彻底清洁pcie插座换了一个显卡,故障排除

网友D:
进BIOS里,看自动关机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BIOS里,看自动关机不?

都不亮屏了,看不到。

风扇转转两秒就停了,大概3秒左右又转一下,一起这样重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不亮屏了,看不到。

风扇转转两秒就停了,大概3秒左右又转一下,一起这样重复。 ...

"风扇转转两秒就停了,大概3秒左右又转一下,一起这样重复。"这种现象遇到过是电源坏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都不亮屏了,看不到。

风扇转转两秒就停了,大概3秒左右又转一下,一起这样重复。 ...

买一个电脑故障定位卡?

插到电脑槽位上,有2个8字管显示故障代码,我看修显卡的人都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一个电脑故障定位卡?

插到电脑槽位上,有2个8字管显示故障代码,我看修显卡的人都这样做的。

以前有这种诊断卡,早就不知道扔哪去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都不亮屏了,看不到。

风扇转转两秒就停了,大概3秒左右又转一下,一起这样重复。 ...

遇到过类似的,电源问题,电源老化输出功率不够,以前重新拔插下显卡电源线就能启动,不拔插死活不行风扇转几秒就停了,就算开启成功后时间长了不定时死机,后面换了大电源就再也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遇到过类似的,电源问题,电源老化输出功率不够,以前重新拔插下显卡电源线就能启动,不拔插死活不行风扇 ...

我用另一个电源试也不行。
试过把显卡拆掉,也是一样。

网友G:
恭喜老陈,换新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恭喜老陈,换新机吧

70块钱在闲鱼买了一块主板,已稳定工作24小时。

网友G:
引用 楼主:
70块钱在闲鱼买了一块主板,已稳定工作24小时。

我2014年买了一台惠普主机,跟你的一样的配置,除了主板和机箱没变,其他都换了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2014年买了一台惠普主机,跟你的一样的配置,除了主板和机箱没变,其他都换了一遍  ...

CPU一般情况很难坏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CPU一般情况很难坏的。

原配的CPU是i3的,后来淘宝上换了一个i7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配的CPU是i3的,后来淘宝上换了一个i7

这个是属于升级。

网友:
我有一台原因是CPU接触不良, 风扇转两下就不动了
拆掉清洁过就好了, 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