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丝软管根部破裂应急维修方法(附:801强力胶水)14楼古大师推荐3种胶水

楼主(2024-01-01):
【钢丝软管根部破裂别着急扔,教你这样修复后,和新的一样牢固耐用!-哔哩哔哩】 http://b23.tv/GrfcRMZ

楼主:
801胶水是好东西!

一查,20克要28元

楼主:
淘宝60克只需要1.8元,还包邮!!

艾力克801强力万能胶 粘海绵皮革塑料专用黄胶 强力粘接金属木材混凝土多用途大容量桶装胶水900m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10510617244

网友:
应急还凑合,长期用怕突然爆裂漏水把整个屋子泡了。

网友A:
801胶毒性比较大,会释放甲醛,不适宜大面积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1胶毒性比较大,会释放甲醛,不适宜大面积使用。

偶尔使用而已。

网友A:
我现在觉得免钉胶最万用,除了慢干需要持续固定24小时,基本上没什么缺点,什么都能粘,现在随时囤着几管备用。

另一个常备的是油性原胶,作为502的替代品,需要速干的场合用。

再备一管铸工胶,基本上任何情况都能应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觉得免钉胶最万用,除了慢干需要持续固定24小时,基本上没什么缺点,什么都能粘,现在随时囤着几管备 ...

有小孩油性原胶必备,总要玩具需要给他修补一下的。

网友:
紧急修复没办法。有时间的话花十几块钱买根新的多好。有毒不说万一哪天爆管了代价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觉得免钉胶最万用,除了慢干需要持续固定24小时,基本上没什么缺点,什么都能粘,现在随时囤着几管备 ...

大师将三种胶水的购买地址贴来,我也买着备用。

网友B:
之前是外壳直接压到钢丝上的,现在搞胶水粘住的。自来水压力稍大一点肯定爆管。还是要换成不锈钢的波纹管靠谱。

网友:
钢丝软管真到破损的状态,整条管道也老化得差不多了,完全没有修复的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是外壳直接压到钢丝上的,现在搞胶水粘住的。自来水压力稍大一点肯定爆管。还是要换成不锈钢的波纹管靠 ...

都说这是临时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师将三种胶水的购买地址贴来,我也买着备用。

我都是淘宝随便搜的几块钱包邮货,没认什么品牌或者店铺。铸工胶稍微贵一点,十几块钱吧。

铸工胶: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94344447490
免钉胶: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53951874204
油性原胶: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739615105571

网友:
谢谢大师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淘宝随便搜的几块钱包邮货,没认什么品牌或者店铺。铸工胶稍微贵一点,十几块钱吧。

铸工胶:http ...

谢谢大师,马上下单。

大师同款,信心保障啊!

网友C:
推荐已收藏。

502作为家用也值得备用,可以紧急处理伤口止血,防止伤口感染。比如咬到了嘴唇很难止血,这个时候就按压擦拭后用胶水涂抹

网友D:
感谢推荐。第一次知道油性原胶。
我的理解是:免钉胶和油性原胶 都是万能胶,免钉胶要等24小时,油性原胶可以快速粘合。
那么铸工胶是用于什么场景?

网友:
根部断裂没遇到过,到是用的久了,不动没事一动就开始漏水,用胶临时处理但是个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推荐。第一次知道油性原胶。
我的理解是:免钉胶和油性原胶 都是万能胶,免钉胶要等24小时,油性原胶可 ...

铸工胶属于AB胶,固化后具有较高的硬度,可以作为结构补强使用。

例如塑料外壳断裂,用烙铁+订书钉缝合后在内部涂抹一层铸工胶,可增加修补强度,防止再次断裂。

网友E:
胶水还有个头疼的问题,开封了就保存不了多久,就干了,或者固化了。

网友E:
软管的话推荐潜水艇。
我用的潜水艇304波纹管,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软管的话推荐潜水艇。
我用的潜水艇304波纹管,很不错

不锈钢波纹管,不需要品牌,都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胶水还有个头疼的问题,开封了就保存不了多久,就干了,或者固化了。

我看到视频,使用蜡封。重新封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到视频,使用蜡封。重新封口。

几块钱包邮的东西不值得折腾。

免钉胶我建议买最小管的,开封没用完干了就扔掉不心疼。

油性胶用了半瓶,放了几个月还没干。

铸工胶是双组分的,不混合不会干,倒是混胶嘴是一次性的,不过我一般都不用胶嘴,直接挤出来手工搅拌均匀。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几块钱包邮的东西不值得折腾。

免钉胶我建议买最小管的,开封没用完干了就扔掉不心疼。

请教下大师,油性原胶是代替502的使用场合吗?对比502有何好处?不起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教下大师,油性原胶是代替502的使用场合吗?对比502有何好处?不起雾吗? ...

502流动性太高,往往导致想粘的地方胶不够,不想粘的地方流出来一片白,手指头也经常遭殃。

油性原胶粘稠度较高,不会到处流,且有一定的填缝能力。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推荐已收藏。

502作为家用也值得备用,可以紧急处理伤口止血,防止伤口感染。比如咬到了嘴唇很难止血,这 ...

502还能伤口止血啊,这玩意不是刺激性很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502还能伤口止血啊,这玩意不是刺激性很强吗

有款日本的液体创可贴, 非常好用, 伤口愈合很快,家庭必备;
味道就像502, 不过专门药用的应该更放心

网友:
很有用!标记一下,以后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