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C设备丢了,必须要去之前的银行办注销吗?

楼主(2024-01-02):
大家有操作过吗?

车更换贴膜,ETC设备拆下来后被弄丢了。

现在不知道怎么重新开ETC了,是不是必须要去之前的银行注销掉。

网友:
上上个月刚处理过这个事情,我的情况是,
ETC的卡被太阳晒坏了,卡是建行的,本来打算去建行补卡,结果建行那边说,他们已经不和ETC合作了,所以要求我注销卡片。
顺带ETC设备也在微信公众号上注销了。
ETC余额大概2个星期左右退回登记的其他银行卡上了。

网友:
卡是建行深圳A支行办理的,去注销的网点柜台是建行深圳B支行,必须在办卡所在地,不能跨市。

网友A:
另外,2020年时候,换过一次ETC设备。

当时ETC设备显示读卡错误。用了安卓手机读卡,卡有反应,确定是ETC设备坏了。

在粤通卡APP上,花了199元申请更换ETC设备,拿到后,按纸上流程,重新绑定了ETC设备和卡片。

也就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2020年时候,换过一次ETC设备。

当时ETC设备显示读卡错误。用了安卓手机读卡,卡有反应,确定是ETC ...

怎么换设备还得花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2020年时候,换过一次ETC设备。

当时ETC设备显示读卡错误。用了安卓手机读卡,卡有反应,确定是ETC ...

我现在遇到你情况基本跟你一模一样,也是深圳建行卡,现在太阳晒的发黑不太正常了,前几年也换过ETC设备,最近计划去办过卡。你意思建行补办不了,只能注销,那你有重新办什么卡,ETC设备还是之前的吗?我的卡是建行的储蓄卡,粤卡通需要预充值的

网友:
我的ETC设备坏掉了,充不进去电了,后来直接APP上注销就行了。然后换了一家又新办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换设备还得花钱?

典型的老用户不如狗嘛,所以一般都是直接注销然后换个银行重新申请,这样就是免费的。

网友:
哪家的etc比较好?

网友:
自从大力推etc后,个人认为还是最早那种高速公路发行的预充值的设备好,用了很多年也没出现过问题。新设备电池寿命不行,我其中一个1年左右电池就废了。

所以,个人建议,如果手上还有最早高速公路发行的旧设备,将来换车的时候,保留,挪到新车上继续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2020年时候,换过一次ETC设备。

当时ETC设备显示读卡错误。用了安卓手机读卡,卡有反应,确定是ETC ...

我2年半的时候换过一次粤通卡ETC标签,没花钱啊,保修期很长的,非人为免费换

楼主:
现在比较尴尬的是设备已经不在了,不知道好不好注销。

网友:
重新开必须注销否则开不了,我的ETC是到年限了5年了吧 电池没电了  换ZFB的免费的 必须要注销之前的,注销特别恶心 流程走了半个月才走完,之后才开的新etc  ,我理解每个车牌的 绑定的ETC必须是唯一的

网友:
etc可以手机上注销。多打几个电话问问清楚。
etc电池寿命大约3-4年。如果经常停地下停车场之类太阳晒不到的地方,电池寿命会更短。我车9年已换过2次电池了。拆开里面有一个防拆的微动开关,我第一次拆开后就把这个微动开关给“绑起来”了,第二次拆就不用再去现场激活。或是车上备一个etc专用充电线临时可以救急一下。etc激活现在新办的大都有蓝牙激活,以前办的都要本省etc服务中心去弄,一般高速收费站都有那个激活的东东。

网友:
不用去银行吧,线上办理就行吧,我刚线上注销完在银行办理的ETC(因为ETC没电了),卡丢失可能需要补钱,卡在的上传剪卡照片就行。

楼主:
好像各地方政策不一样,四川,要求在办理的银行处理。

网友C:
我的是微信上办的,之前注销过一次,也是直接在微信上注销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浙江etc的卡早期是中信银行网点办理的,大概15年左右,现在注销还是得去中信银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微信上办的,之前注销过一次,也是直接在微信上注销就可以了。

注销不要交钱吗?

网友D:
注销的原因是什么?我之前换车,注销重新办需要交注销费200多,后来仔细研究了一下,我没换车牌,可以不用更换设备,就直接继续使用了。

网友:
我办的邮储的,中间换车,把老的ETC设备带过去,他们也是丢了,换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注销的原因是什么?我之前换车,注销重新办需要交注销费200多,后来仔细研究了一下,我没换车牌,可以不 ...

换车,而且是换绿牌,号码位数都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