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18650电池用的点焊机,有没有可能将电池外壳给干穿呢?

楼主(2024-01-02):
淘宝买的充电宝一样的迷你点焊机,试了下大概0.25mm厚的开槽镍带在 1mm厚的不锈钢板上焊接,不锈钢背后能看到正面的几个焊点造成的凸起变形。
焊机主要参数就是一个脉冲时间,卖家建议是28ms双脉冲,我已经是减少到20ms双脉冲。如果是15ms的话就焊接不牢,稍微用力就脱落。

像18650这样比较薄的壳体,焊机火力强一点,会不会容易被焊穿洞了?

网友:
力量大了,会焊穿然后漏液。

网友A:
想多了啊。想要烧穿铁板,你要把功率增大10倍,时间增大100倍,才有可能。这点边度连温度都上不去,顶多正面压接点稍微融化(不融化怎么焊起来)。

网友:
双脉冲前面开2毫秒,后面开5毫秒,逐渐加大测试,看效果。点焊机功率足够大,是会点穿镍片和电池,特别是压接接触不良时更易出现点穿。

网友:
看电池,有钢帽的正极安全,负极只要不是功率特别大就不会焊穿。
我上次焊,21700的正极就焊穿了15节,点完听到 嗞嗞嗞 就知道废了,从支架里面取出来,可费劲了。

网友B:
看你这点焊点已经出现高温变色环,最好还是买电容储能放电的点焊机,这样才不会变色,可以买二手的米亚基,现在很便宜了

网友:
求个链接,我去看看~

网友:
用超级电容的吧,焊电池挺好用的

网友:
你搜米亚基MSW-306E,我原来是用MSW412Y,后来卖掉升级成MDB4000B

楼主:
我在淘宝买的,这家店是原始设计的作者,其它店铺是代理,代理还能便宜5块钱。

这是拼多多的,忽略这价格,因为我浏览比较多,平台送了十几块钱优惠券勾引我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这点焊点已经出现高温变色环,最好还是买电容储能放电的点焊机,这样才不会变色,可以买二手的米亚基, ...

我就是偶尔用一下,这150多块钱的已经够DIY用了,搜索了下米亚基,这可是上千的,正儿八经生产力工具了。

今天晚上试了下0.2的镀镍钢片在18650上焊接,安全起见焊机没有设置连续焊接,焊点只加热一次,效果还不错,扯了下也不脱落。

网友C:
这款使用起来怎么样,之前看了,不确定能不能点焊0.2的镀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使用起来怎么样,之前看了,不确定能不能点焊0.2的镀镍

我这开槽镀镍片应该就是0.2多点,买电池外壳附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多了啊。想要烧穿铁板,你要把功率增大10倍,时间增大100倍,才有可能。这点边度连温度都上不去,顶多正 ...

电池外壳的钢板很薄的,我们的工人用美工刀都可以划破过

网友:
我淘宝买的一台法拉电容的点焊机,用了没2次,就烧了场效应管,寄回去修了一次,拿回来放了个把月再用,发现场效应管又烧了,建议楼主密集试用机器,有问题赶紧处理

网友D:
好多年前我们刚买第一台点焊机的时候,参数调试不当,点焊的时候焊针直接从18650负极插进去了,还好没起火,当时吓一大跳。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多年前我们刚买第一台点焊机的时候,参数调试不当,点焊的时候焊针直接从18650负极插进去了,还好没起火 ...

这也太猛了,先用报废电池测试一下

网友:
听说微波炉变压器改装的容易设置不合理点穿电池负极外壳造成电池破损漏液,正极浮空的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