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位液位传感器这啥测量原理?有研究过的吗?

楼主(2024-01-02):
物位液位传感器这啥测量原理?有研究过的吗?     啥原理?  还扫频?

楼主:
有大神了解不?

网友:
微波扫频看起来像是调频连续波

网友A:
接触过电容式,检测介电常数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过电容式,检测介电常数变化

这个传感器应该是在成品电容传感器上二次开发的吧?  基础的电容传感器只有大厂才有吧?  一般做传感器的这核心元件也是买的吗?  有知道购买渠道吗?  或者啥品牌的?

网友:
微波成本太高,一般产品受不了。
电容传感器可以做,不过,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B:
个人感觉是电容式的,只是故弄玄虚号称微波,因为微波的液位计成本比较高,也不长这个样子。
TI有FDC系列数字电容传感器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是电容式的,只是故弄玄虚号称微波,因为微波的液位计成本比较高,也不长这个样子。
TI有FDC系列数 ...

接触过模拟电路组成的电容传感器,
很容易受到外部干扰误触发。
这款数字电容式ic具体名称型号有吧,
是不是芯片可以克服模拟电路的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是电容式的,只是故弄玄虚号称微波,因为微波的液位计成本比较高,也不长这个样子。
TI有FDC系列数 ...

是的 就是电容式的。。。为了感觉黑科技,就用了扫频  微波一类的高端名词,就是不知道用的啥品牌的电容传感器核心器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接触过模拟电路组成的电容传感器,
很容易受到外部干扰误触发。
这款数字电容式ic具体名称型号有吧,

https://www.ti.com.cn/product/cn/FDC2214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传感器应该是在成品电容传感器上二次开发的吧?  基础的电容传感器只有大厂才有吧?  一般做传感器的 ...

我们都是直接买的成品,直接输出开关量
巴鲁夫、威格勒这类厂家都有系列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ti.com.cn/product/cn/FDC2214

谢谢   这颗料目前批量价大概是多少  工业使用稳定性咋样

网友D:
楼主是想用于液位检测的吗?我们最多有8段的电容式水位检测。可以实现装水后上电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想用于液位检测的吗?我们最多有8段的电容式水位检测。可以实现装水后上电检测。 ...

是液位开关  检测有有或者无,你那是否能检测像猪油一样的非流动物体? 比如传感器拿起来了 还是带一点残留物,是否能判断的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液位开关  检测有有或者无,你那是否能检测像猪油一样的非流动物体? 比如传感器拿起来了 还是带一点残 ...

8段,显示百分比,装水刚好满做6段。6/8=75%. 办公室没有猪油或者花生油之类的。按理来说 应该是可以的。很精细测量估计是达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