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让4117获得稳定成像质量,专门为它设计了一个支架

楼主(2024-01-02):
因为手上没有type C的安卓手机,所以没有参与论坛的团购。

直接在闲鱼上买了一个原装的,外加一个f6.2的镜头。在windows端,配合pot player使用。

并夕夕上找到一个19元的支架,
按支架的大致模型,只需要增加一个3D打印件,就可以安装上去了。

另外还需要买一颗1/4的英制螺丝,直径6.35mm 螺距1.27mm  长度12.7mm 即可完成安装

这样在录制视频的时候,可以避免手的抖动,还可以通过升降调节器,来获得一个最清晰的图像。

网友A:
热成像的图片,有必要这么严格拍摄吗?

只是看个温度分布,差不多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成像的图片,有必要这么严格拍摄吗?

只是看个温度分布,差不多就行。 ...

使用临时支架,拍摄到的PCBA故障点的温度动态变化视频

楼主:
这个支架,只适合特定用途:
1. 连接的是电脑
2. 拍摄的同时,又要腾出一只手去按PCBA的电源开关
3. 需要稳定清晰的动态过程。
4. 需要录制视频

有typeC接口安卓手机的,插尾插上还是更方便。我搞这个也是无奈之举,家里一台能用的安卓手机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