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万换车推荐

楼主(2024-01-02):
        目前开的是朗逸,开了10年,除了去年油表出过一次问题更换外(每次都是加200,导致油浮子电位器磨损),没有出过任何问题。油耗低,空间大(相对),用的是真省心啊。10年前买车的选择,就是向着大批量,稳定,好维修买的。
        现在想换个车,请各位推荐一下,20万+左右。平时开车上班,周末假期偶尔带老婆孩子郊游。
1.非新能源
2.SUV优先
3.预算20-25

网友A:
20万没多少选择,继续在乎底盘,隔音,舒适性,建议还是德系或美系,迈腾或君越。
天天上下班公里数如果较多,可以考虑新能源混动。

网友B:
吉利星瑞  奇瑞星途瑶光  哈哈。

网友C:
20多万电车太多可以选,不介意舒适度就毛豆y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吉利星瑞  奇瑞星途瑶光  哈哈。

油车,我也推荐这两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油车,我也推荐这两款

国产主打一个便宜,盒子就是贵。

网友D:
推荐model y,新能源开起来成本低。

网友E:
洗浴小王子 凯迪拉克CT5

网友:
上月不是有个坛友买了奇瑞的说真香吗?说比他原计划的A4L好。

网友:
凯美瑞  沃尔沃

网友:
丰田 亚州龙,

网友:
还是鬼子车放心,不建议国产车。

网友F:
也在看方盒子,可城可野的,Tank300,不知道油耗是不是那么高

网友:
费油的车一般都结实,如果万一发生碰撞就知道血比油贵了

网友:
20w的话等一等九代凯美瑞双擎吧,省油又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在看方盒子,可城可野的,Tank300,不知道油耗是不是那么高

15个油,城就算了,也野不了几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吉利星瑞  奇瑞星途瑶光  哈哈。

开过,对国产销量不放心啊,我的理解是销量等于质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过,对国产销量不放心啊,我的理解是销量等于质量

销量等于质量的话,现在是国产多还是合资多,一目了然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过,对国产销量不放心啊,我的理解是销量等于质量

小毛病肯定多,但是家用跑不了多少,应该没啥严重问题,主要是便宜,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毛病肯定多,但是家用跑不了多少,应该没啥严重问题,主要是便宜,哈哈。 ...

那算了,小毛病多的,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多万电车太多可以选,不介意舒适度就毛豆y吧

不要毛豆,我要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算了,小毛病多的,不要

跟盒子比相对毛病多,但是也不是特别多,毕竟现在技术进步了。
20W买不了啥好点的合资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荐model y,新能源开起来成本低。

主要是我感觉新能源追求的起步快和加快自杀没什么区别。我个人观察,大多人新能源车出问题就是速度太快了导致的。而且,我经常出差打车,新能源车能量回收系统轻微刹车,体验非常差,想吐🤮

网友:
引用 楼主:
15个油,城就算了,也野不了几次

不行加点400?或者便宜点的旅行者?

网友:
看看当地福特的售后是否可以,可以去试试福特锐际,锐际10来万就有2.0T加8AT,油耗还低。林肯售后是很好,只是买新车折价厉害。

网友:
途观L也还可以 不行就凯迪拉克或者沃尔沃了。沃尔沃其他都好,就是贵,且同价位配置低一些,性价比相对低

网友G:
混动的丰田荣放,越堵越省油

网友:
要不继续大众?能接受日系的话,本田urv(CRV),丰田rv4(汉兰达)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万没多少选择,继续在乎底盘,隔音,舒适性,建议还是德系或美系,迈腾或君越。
天天上下班公里数如果较 ...

肯定选择日系。

网友:
凯美瑞,亚洲龙,本田雅阁,要suv的话,就先同级的crv,rav4,这些都有混动,要质量稳定这几个车就比较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洗浴小王子 凯迪拉克CT5

浴黄大帝 哈哈

网友:
先考虑能自己充电否

网友H:
开惯了德系车,日系车开不习惯,推荐途观或者探岳,如果家里能充电,考虑一下混动的这两辆车。

网友:
油车已经大势下滑了...24年会降得更加厉害,8元的油确实太高了.....常识一下混动或电车,至少省开支啊......少说1W/年了。

网友I:
楼主你这个朗逸车,轮速传感器(ABS传感器)  坏过吗?

网友J:
修不好的美国车,开不坏的日本车……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这个朗逸车,轮速传感器(ABS传感器)  坏过吗?

我的高尔夫6坏过几次轮速传感器,淘宝买一个,去汽修店安装就行,大众好几款车都是这个问题。
12年了,除了换过轮速传感器和灯泡,其他的都没有坏过

网友L:
引用 网友G:
混动的丰田荣放,越堵越省油

我家用车少,2022年买的RAV4纯油。

网友:
美系车开几年后 小问题会很多,我的英朗GT,里面出现漏防冻液,换一个盒子过2年还会漏,反正不省心。

网友M:
黑车不黑马自达,马粉推荐CX-50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家用车少,2022年买的RAV4纯油。

怎么样?后排可以放平不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高尔夫6坏过几次轮速传感器,淘宝买一个,去汽修店安装就行,大众好几款车都是这个问题。
12年了,除 ...

高6确实是神车啊,动力足,操控好。德国人也喜欢!

网友N:
车首选安全,  排除新能源 日系

其次开的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的高尔夫6坏过几次轮速传感器,淘宝买一个,去汽修店安装就行,大众好几款车都是这个问题。
12年了,除 ...

我的也是开了10年的高尔夫6手动档1.4T,跑了10万公里,只换过刹车灯泡和轮胎,保养一直用极护全合成机油,中间出过一次事故,撞掉一辆闯红灯汽车的右前轮,2个气囊都弹出,发动机居然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N:
车首选安全,  排除新能源 日系

其次开的省心。

为什么排除日系?我开过一辆公司的老爷车  凯美瑞  30万公里车了,还是很好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黑车不黑马自达,马粉推荐CX-50

外观可以,但是内饰太简单了,现在还是个半智能的显示屏。

网友:
引用 网友N:
车首选安全,  排除新能源 日系

其次开的省心。

这个有点极端了,畅销榜中,model y、rav4这几个车的安全性不会比同级别大众差,而且都是全球畅销车型。

网友:
电车只能城里开,里程焦虑一般人承受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H:
开惯了德系车,日系车开不习惯,推荐途观或者探岳,如果家里能充电,考虑一下混动的这两辆车。 ...

德系车座椅太硬,个人不喜欢。

网友:
领克09M版。

网友O:
引用 网友J:
修不好的美国车,开不坏的日本车……

虽然我很同意你的说法,我开了20年米国车,还是原装的那种。就拿20年前的切诺基来说,一年就学会了修车,一年内基本上零件换了个遍,这在目前是不能理解的。但是我学会了修车啊,开80万以上的车,自己不能修你知道每年要多花多少钱吗。以8缸大切为例,我自己修自己保养每年3000就够了,要是4s店没有20000拿不下来的。这还是每年25000公里以内的,如果出去野一下你不会修车每次出去都可能付出万把的代价。底盘的一个小连杆上4s换要1800,一次就2个,自己换200搞定。奥迪5缸的性能车,自己拆不了缸盖,清一次积碳就3500,自己修300,不列举了,其实我特羡慕开日本车的车主,太省心了,但我还是不会买日本车。因为日本车基本没什么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O:
虽然我很同意你的说法,我开了20年米国车,还是原装的那种。就拿20年前的切诺基来说,一年就学会了修车, ...

你买个普拉多尽情的折腾,估计能省出谈生意喝茶的时间.......搞不好账户多几个0了啊!

网友P:
最近也在看车,楼主这个价位可选的不多啊,再加点上汉兰达,或者再低一些买RAV4/CRV。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最近也在看车,楼主这个价位可选的不多啊,再加点上汉兰达,或者再低一些买RAV4/CRV。 ...

你选择哪辆,20-30的区间呢?

网友P:
引用 楼主:
你选择哪辆,20-30的区间呢?

我钓鱼,对通过性有一定要求,舒适反而其次。之前一直关注途达,还没攒够钱就停产了。家用的话我还是推荐汉兰达,舒适省心空间大。最近也关注了一些车评人,感觉抖音皮卡老登说的还是挺靠谱,你可以关注一下。15-20推荐RAV4/CRV,20-30推荐汉兰达,30-40推荐福特探险者/Q5L。40-50买奔驰GLC吧。

网友Q:
花钱买别人喜欢系列吗
这个价位好多可选的,全新车,销量高,外观自己喜欢,内饰自己去4S店体验一下,试驾一圈【主要是动力响应能不能跟脚】

网友R:
引用 网友M:
黑车不黑马自达,马粉推荐CX-50
你开马自达, 怪不得你会塞车

楼主不看看斯巴鲁森林人

网友:
朗逸的1.4t开着还是凑合的,目前第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Q:
花钱买别人喜欢系列吗
这个价位好多可选的,全新车,销量高,外观自己喜欢,内饰自己去4S店体验 ...

就是要别人喜欢系列里去挑啊,抓4-5个车型,一个个试驾。

网友S:
我又来推荐混动奥德赛了,我换了5台车了,之前都是德系大众BBA,德系车硬朗有力质感好,油耗相对高,小毛病也相对多,用车成本高。
以前排斥日系是觉得绵软无力,自从开了混动奥德赛,改变了看法,有电机加持,起步更加轻快。奥德赛的坐姿更像SUV,视野好,不会像轿车那么压抑。
油耗低,无论怎么开,都不会超过8升,我去318跑山路最高7.6(山路很吃力,都是地板油),市区通勤维持在6.8-7升,没毛病,保养便宜,用车成本低。
空间够用,一家人坐的都很舒服。底盘低,大人小孩上下车都很舒服且体面。
唯一我觉得的缺点:高速噪音相对大,我改了隔音,能接受。
BBA只是过度,MPV才是归属。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又来推荐混动奥德赛了,我换了5台车了,之前都是德系大众BBA,德系车硬朗有力质感好,油耗相对高,小毛病 ...

选车和年纪、心态有关的,年轻人喜欢外观漂亮 动力好的车子,中老年注重舒适、油耗、省心

网友T:
引用 网友S:
我又来推荐混动奥德赛了,我换了5台车了,之前都是德系大众BBA,德系车硬朗有力质感好,油耗相对高,小毛病 ...

开过混动艾力绅,车是挺好开,就是门上和中央扶手都太低了,胳膊没地方放着休息

开长途要左右轮流换着扶方向盘太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楼主不看看斯巴鲁森林人

这个车太小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这个朗逸车,轮速传感器(ABS传感器)  坏过吗?

我的坏过,表现为是不是的ABS,防滑,胎压灯会一起亮、

网友U:
为毛我的朗逸一堆小毛病呢?开了7年,换过后备箱电机,空调内外循环切换电机,后刹车分泵,轮速传感器,蓄电池换了2次,另外转向机有回差异响,冬天过减速带咯吱咯吱的,空调温度编码器不灵,后座一侧玻璃上升不顺畅。全程4S店保养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T:
开过混动艾力绅,车是挺好开,就是门上和中央扶手都太低了,胳膊没地方放着休息

开长途要左右轮流换着扶 ...

中央扶手可以加装的,我就加了,音响也改了,地板也改了,一个字香

楼主:
引用 网友U:
为毛我的朗逸一堆小毛病呢?开了7年,换过后备箱电机,空调内外循环切换电机,后刹车分泵,轮速传感器,蓄 ...

目测是被4S坑了吧
哦~ 我电瓶也换了一次的。

网友T:
引用 网友S:
中央扶手可以加装的,我就加了,音响也改了,地板也改了,一个字香

我懒,啥也不太想动,现在的车就装了个侧踏挡泥用,装了个流媒体。别的啥也没弄

网友V:
引用 网友S:
我又来推荐混动奥德赛了,我换了5台车了,之前都是德系大众BBA,德系车硬朗有力质感好,油耗相对高,小毛病 ...

我也觉得混动奥德赛不错,试驾过,起步啥的动力都可以,不知道高速怎么样,网上一堆吐槽高速动力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V:
我也觉得混动奥德赛不错,试驾过,起步啥的动力都可以,不知道高速怎么样,网上一堆吐槽高速动力不行的。 ...

拉到吧。除了跑山不行,高速不是问题。高速L2驾驶辅助,不要太爽;堵车自动跟车,不要太爽,哈哈。
我8月去自驾318就是开的奥德赛,高速完全没问题,130轻轻松松。你非要跟2.0T  3.0T比动力那也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懒,啥也不太想动,现在的车就装了个侧踏挡泥用,装了个流媒体。别的啥也没弄 ...

没中央扶手,我也觉得难受,必须改

网友:
引用 网友V:
我也觉得混动奥德赛不错,试驾过,起步啥的动力都可以,不知道高速怎么样,网上一堆吐槽高速动力不行的。 ...

混动艾力绅动力还行,兄弟车混动奥德赛应该也没大差别。

感觉高速上加速超车比一般油车好。但比不过大电池混动和纯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S:
我又来推荐混动奥德赛了,我换了5台车了,之前都是德系大众BBA,德系车硬朗有力质感好,油耗相对高,小毛病 ...

人到中年,很多时候就要开始考虑孩子,老人,家庭,确实MVP很香。我本人是对静音舒适的要求是排第一的,所以GL8对我来说很合适,可是那个动不动十几个油的油耗确实又对家用不是很友好。本田的其他方面口碑都行,就是隔音做不好,我是一直都喜欢美系,之前开同事的本田,跟拖拉机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到中年,很多时候就要开始考虑孩子,老人,家庭,确实MVP很香。我本人是对静音舒适的要求是排第一的, ...

GL8家用有点不合适,太大了,你去逛个公园,停车头大。奥德赛这种尺寸,家用再合适不过,隔音确实是个大问题,我也很在意。
改了隔音,贴了膜,我觉得能接受,不是拖拉机那种。

网友J:
为了一年难得几次载7个人,平时大部分场景3人最多,买MVP纯属自找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为了一年难得几次载7个人,平时大部分场景3人最多,买MVP纯属自找麻烦

我有个同学开丰田子弹头大型面包车,一个人上下班。我们都笑他开着移动房子上班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为了一年难得几次载7个人,平时大部分场景3人最多,买MVP纯属自找麻烦

奥德赛还好,车身车宽跟B级车差不多,停车不会比B级车麻烦,GL8就麻烦,长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为了一年难得几次载7个人,平时大部分场景3人最多,买MVP纯属自找麻烦

MPV就是当大四座用的,中间排比其他任何车都舒服。最后一排一般就折起来当大后备箱用,偶尔应急坐个人。

网友:
我要有指标,买传祺M8油车,或者长城魏高山。
啥车都体验过了,没买过MPV,想体验一下。可惜没指标,已经租了一个车牌了,总不能再租一个。限购愁死人。摇号遥遥无期。

网友:
我也想买个mpv,传祺e8或者奥德赛这种尺寸的,只可以拍牌遥遥无期,都一年了还没中,中介太不给力。这个月有增加个人一起去拍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到中年,很多时候就要开始考虑孩子,老人,家庭,确实MVP很香。我本人是对静音舒适的要求是排第一的, ...

一辆小车市内开,一辆大车出去浪开。

网友W:
引用 网友P:
我钓鱼,对通过性有一定要求,舒适反而其次。之前一直关注途达,还没攒够钱就停产了。家用的话我还是推荐 ...

最早 问途达记得您还回复过, 我大途达已经开了两年了
除了油耗稍微高点(比tank300低)   别的没毛病
现在也停产了,继续开三五年再说吧

网友:
想换传祺e8,又想等等看看质量

网友:
想买个MPV,不急的,观望观望

网友X:
买个五菱星光得了,不充电油耗也极低。奔着比亚迪秦去的,可惜不是SUV。

网友B:
引用 网友X:
买个五菱星光得了,不充电油耗也极低。奔着比亚迪秦去的,可惜不是SUV。

秦那个玩意,附近已经遇到ev受限换电池的人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W:
最早 问途达记得您还回复过, 我大途达已经开了两年了
除了油耗稍微高点(比tank300低)   别的 ...

途达是不是小马拉大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秦那个玩意,附近已经遇到ev受限换电池的人了。

比亚迪不考虑,但是秦的量是相当高。23年比亚迪一共好像是300多万辆,估计后期比亚迪的电池非常麻烦。通用电车很早就在研究的,五菱的电车好像没怎么听到自燃。电车我要么特斯拉要么五菱。之前考虑过福特和雷克萨斯的混动,这两家交换过专利,用的都是功率混动,就是价格高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W:
最早 问途达记得您还回复过, 我大途达已经开了两年了
除了油耗稍微高点(比tank300低)   别的 ...

羡慕老哥啊,途达停产,同价位再也找不到稳定性强,能越野,又不失舒适的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羡慕老哥啊,途达停产,同价位再也找不到稳定性强,能越野,又不失舒适的车了。 ...

1、2.5自吸动力确实肉
主要表现在高速超车120km/h  狠踩油门 AT变速箱降档 转速四五千才能超过去
平时在市里跑提速还是可以的,他们说高原超车费劲,应该是 我没去过

2、买途达的人要不是 图皮实耐用,就是图一个空间大
     有朋友整天开着去阿拉善玩沙,那可是一直油门持续到底反复刷锅。
     后排座放到 可当床车,两大一小都可以躺下

3、 还有一点 途达国六没有颗粒捕捉器,
      92号各种小加油站 随便加,4w公里了排气口 手摸一点黑都没有
     个人感觉日产这点做的比较厉害

4、AT变速箱,分时四驱+后锁  足够应付我能遇到的所有路况了,拆车级的我不去

5、各种智能化配置确实有点落伍,没办法

6、争取能多开几年(其实是现在卖了亏的太多)
     不过也正是二手途达比较火的原因

网友W:
引用 网友F:
途达是不是小马拉大车?

2.5自吸  车重1.934吨    动力确实肉
主要表现在高速超车120km/h  狠踩油门 AT变速箱降档 转速四五千才能超过去
平时在市里跑提速还是可以的,

总里程平均油耗 10.9个,单独市区应该在12.5左右
tank300  2.0T 油耗在14、5个左右
这样算下来相对也不是太费油(自我心里安慰)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观可以,但是内饰太简单了,现在还是个半智能的显示屏。

CX50混动用的丰田的那套系统,发动机变速箱都一样。还不如买丰田呢,价格还好些。

网友:
【有人说油改电也不错,我们做了个测试...-哔哩哔哩】 https://b23.tv/M7PRVcb

网友O:
不客气的说,电池就是炸弹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不客气的说,电池就是炸弹

除了某国产自燃品牌,其他的比较少听说。五菱和吉利运气好像比较好,目前我个人好像没怎么听说。四川重庆天然气罐拉着到处跑,风险也不小。

网友:
引用 网友W:
2.5自吸  车重1.934吨    动力确实肉
主要表现在高速超车120km/h  狠踩油门 AT变速箱降档 转速四五千才能 ...

我档时买车,就在途达与楼兰间选择。
就市内开来讲,还是楼兰要舒实一些。就选楼兰了,三年多,快8万公里,感觉还不错,就是尺寸大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