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基板的散热功率有计算公式吗?

楼主(2024-01-02):
铝基板的散热功率应该和面积成正比,和温度成正相关,散热功率和器件的发热功率相等时温度不再增加。想请问有没有铝基板和普通RF4板子关于温度和面积的散热功率的公式?

网友A:
有公式参考意义不大。
有对流与没对流的散热效果差天共地。
有条件尽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公式参考意义不大。
有对流与没对流的散热效果差天共地。
有条件尽量大。 ...

老板想省一个散热器,用铝基板辐射到外壳,再通过外壳对流散热,公司里也没人懂热学

网友:
ansys 可以做 散热的 仿真

算法成熟,  基础模型选择 和 测试验证比较吃经验

网友:
板厂提供热阻参数,可以计算,但是实际跟很多条件有关,建议实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