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动手群晖的frp内网穿透,有经验的进来指导一下

楼主(2024-01-02):
前段时间有点忙,做其它事了。

现在才有空搞群晖的frp内网穿透。

谁有资料或教程可以先上传上来。

网友:
这题我会,我经常在软路由和Centos上搭建Frp。不过现在懒了,都是用一键脚本安装、配置。
https://github.com/liuyuanchengweb/create_frp_service
这是官方的文档地址:https://gofrp.org/zh-cn/docs/

网友A:
没用过群晖,我都是用的docker来跑,优点是简单,开机、重启都是docker处理好;缺点是没用过docker的可能不习惯

客户端:

docker run --network host -d -v ./frp:/etc/frp --restart=always --name frpc snowdreamtech/frpc

服务端:

docker run --restart=always --network host -d -v ./frp:/etc/frp --name frps snowdreamtech/frps

有点麻烦的是 frp 目录里面的配置要对着官方文档来,不同版本会有区别,如果开启tls还要自己配置证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群晖,我都是用的docker来跑,优点是简单,开机、重启都是docker处理好;缺点是没用过docker的可能不 ...

ds218play好像没有docker的吧?

楼主:
有在群晖上frp的教程,最好不是使用docker的,最好可以在ds218play上直接使用的。

网友:
直接IPV6不香吗?

楼主:
有教程吗?注:没有公网

网友B:
有缺陷吧?
好像ipv6的ddns,在远端是纯ipv4环境下无法访问

网友C:
frp需要云服务器,其实就是一个跳板机,通过连接云服务器进行数据转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frp需要云服务器,其实就是一个跳板机,通过连接云服务器进行数据转发

我有固定IP的公网服务器,我们论坛有几台服务器,我找了一台建立了frp穿透。

准备尝试使用 FRP, 远程访问我家里的内网电脑 (61楼使用第三方服务器成功,86楼自己的服务器成功!)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38894

现在就看怎样实施到群晖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有固定IP的公网服务器,我们论坛有几台服务器,我找了一台建立了frp穿透。

准备尝试使用 FRP, 远程访 ...

非docker方法,参考一下

https://blog.csdn.net/think_A_lot/article/details/128893830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docker方法,参考一下

https://blog.csdn.net/think_A_lot/article/details/128893830

nas上的frp软件需要自己在外面找?

网友E:
引用 楼主:
nas上的frp软件需要自己在外面找?

我推荐用NPS,用了FRP差不多4年时间,中间老是异常断开,自从去年切换到NPS基本没断过,很省心。
https://github.com/ehang-io/nps/blob/master/README_zh.md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推荐用NPS,用了FRP差不多4年时间,中间老是异常断开,自从去年切换到NPS基本没断过,很省心。
https:/ ...

先搞经典的frp吧。

网友F:
群晖有自己的DDNS,路由映射一下就能外面访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缺陷吧?
好像ipv6的ddns,在远端是纯ipv4环境下无法访问

是有这个缺陷。我需要访问的设备都是支持IPV6的,所以这个无所谓。IPV6速度很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教程吗?注:没有公网

IPV6基本都是公网的了吧。我是看B站的教程弄的,原理就是用群晖部署个DDNS-GO,再到阿里云买个域名解析,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缺陷吧?
好像ipv6的ddns,在远端是纯ipv4环境下无法访问

是这样的,本来兴冲冲的搞了ipv6的ddns,结果公司访问不了,还得用手机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群晖有自己的DDNS,路由映射一下就能外面访问

需要公网才行啊。

网友:
推荐NPS,我也是共FRP升级到NPS的,已经用了很多年了,一直非常稳定,配置也很简单

网友:
广州连公网IPv6也不给...

网友D:
引用 楼主:
nas上的frp软件需要自己在外面找?

不需要啊,官方 releases 里面 https://github.com/fatedier/frp/releases

比如 frp_x.xx.x_linux_arm64 版本,压缩包里面的 frpc 就是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啊,官方 releases 里面 https://github.com/fatedier/frp/releases

我在群晖的组件里面搜索frp,找不到任何东西

网友F:
一般电信联通的都会给公网,我这里和安装师傅说有摄像头要联外网要有外网IP就给了,移动的一般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电信联通的都会给公网,我这里和安装师傅说有摄像头要联外网要有外网IP就给了,移动的一般没有。

前几年可以,现在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几年可以,现在不行了。

看来我也要学着搞内网穿透了,以免以后临时抱拂脚

网友:
不错,我也试试NPC

网友G:
三大运营商的宽带和手机现在都给IPV6地址了,直接做个DDNS就好了。速度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大运营商的宽带和手机现在都给IPV6地址了,直接做个DDNS就好了。速度杠杠的。 ...

有教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群晖的组件里面搜索frp,找不到任何东西

可以添加三方组件源,有FRP,我找找教程。

synocommunity https://packages.synocommunity.com/
我不是矿神 https://spk7.imnks.com/
云梦 https://spk.520810.xyz:666
4sag https://spk.4sag.ru/

网友:
我是自己电脑搭的NAS,直接路由器做的DDNS,直接远程桌面访问电脑。群晖的可以参考下面的文章。
第一个是用脚本的方式,第2、3是安装docker的方式。基本原理都一样,因为现在IPV6都是动态的公网地址,通过脚本定时把群晖获取到的IPV6地址,上报到阿里云做域名解析。后面就可以直接通过域名访问了。
https://post.smzdm.com/p/aqndw6op/?from=other
https://www.cnblogs.com/yaoyue68/p/16840451.html
https://post.smzdm.com/p/a5o75g5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群晖,我都是用的docker来跑,优点是简单,开机、重启都是docker处理好;缺点是没用过docker的可能不 ...

有配置文件吧,端口 ip啥的 需要配置

网友:
有一个卖500元的“花生壳盒子X”,这个有坛友用过吗?效果怎么样?

网友:
我有公网IP,路由器有花生壳,所以直接用了花生壳域名对群晖远程访问,速度和稳定性比群晖自己的DDNS好太多。
不过花生壳有段时间出bug,有时解析出IP地址指向了花生壳的某一级路由的IP上,导致有一段时间无法访问,反馈给花生壳后解决了,后面没有再出过这类问题。

网友:
由于公司网络没有权限开端口,我在家的NAS上装了RustDesk中继服务,家里网络有公网IP,可以域名反绑定,然后在公司电脑上装了客户端,实现了在家可以随时访问公司电脑。
这个和站长要的frp内网穿透有区别,但是挺方便的,比teamviewer等好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