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DA有没有使用脚本绘制PCB的功能?

楼主(2024-01-02):
我之所以有这个要求是想画个线圈,尤其是异形线圈牵扯到大量的圆弧元素,手工画不大可行。
我想合适的流程应该是用Python脚本生成另一个PCB脚本。类似这种:
https://github.com/atomic14/kicad-coil-plugins
请问是否可以直接用EDA绘制走线,避免用另一个PCB工具中转?

网友:
用 其他的软件 画,然后导入到相应的层。做成一个封装调用

网友:
专业版目前不支持脚本,会在2.2支持,你在cad画好再导出dxf导入

网友:
复杂曲线可以CAD导入呀

网友:
我都是creo画3D导出dxf再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