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连接器,LCB30PW-M,LCC30PW-M 有没在用的?

楼主(2024-01-02):
AMASS新出的,带扣,

接线端子需要用液压钳级别的钳子压接。 不支持焊接。

有没坛友在用这种端子的?

网友A:
这种除了有个扣有什么好处, XT90电流大而且又紧,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除了有个扣有什么好处, XT90电流大而且又紧,不香吗?

接触点形式不一样。

你拿样品看看就知道了。这个更科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除了有个扣有什么好处, XT90电流大而且又紧,不香吗?

母孔 是这样的。

XT60 XT90 是花瓣状

网友:
引用 楼主:
母孔 是这样的。

XT60 XT90 是花瓣状

你这种插多了会松吗?,XT60插多了会松,XT90尚可以接受.

网友B:
这个端子的线材必须定制,好像是什么冷焊工艺,内芯和线芯是熔融在一起的。很不方便,我们弃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端子的线材必须定制,好像是什么冷焊工艺,内芯和线芯是熔融在一起的。很不方便,我们弃用了 ...

需要用液压钳, 压接。

网友C:
压接不方便,焊接完全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接不方便,焊接完全不行吗

焊锡能正常浸润,但是锡很难不搞到外面去,导致放不进去。

办法应该有,就是使用AWG12的硅胶线,剥皮剥多一些,烙铁加热点全部在线上。这样锡就不会跑到外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接不方便,焊接完全不行吗

貌似50A以上的连接器,都是压接了。

淘宝看了一圈,适合的六边形液压钳很便宜,不到100元。

比鬼子进口的高端压线钳便宜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50A以上的连接器,都是压接了。

淘宝看了一圈,适合的六边形液压钳很便宜,不到100元。

也是,50块钱一把,比烙铁方便,焊接技术不好容易虚焊

网友:
有些情况下压接比焊接可靠,汽车上基本都压接

楼主:
官网的图,看来这一系列是他们预想的未来的主流锂电连接器

网友D:
几百块买一个分体的液压钳,很有用的。能压400平方的就够了。泵尽量买一个手压的,电动的控制麻烦。

网友:
不是也有气动的吗,电动的其实还行, 放桌面的那种,上个月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百块买一个分体的液压钳,很有用的。能压400平方的就够了。泵尽量买一个手压的,电动的控制麻烦。 ...

是4平方毫米?

400平方是什么鬼?

网友:
上面说的400平方 是配电用的粗电缆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4平方毫米?

400平方是什么鬼?

4平方有用液压的意义吗,400平方的压力约50吨,除了干不动钢铁一般电子用途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4平方有用液压的意义吗,400平方的压力约50吨,除了干不动钢铁一般电子用途够用了 ...

这个小连接器,官方说 用3-4平方毫米的液压钳来做线

12awg 50A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压接不方便,焊接完全不行吗

咨询过AMASS,焊接会把焊锡弄到里面去,导致无法对插

楼主:
70压接钳 已经入手,用的4mm²六角模具

压接效果很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70压接钳 已经入手,用的4mm²六角模具

压接效果很好。

这个插头比xt60 xt90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插头比xt60 xt90好吗?

从设计上看,肯定比XT60靠谱。XT60容易失效。(LCB30跟XT60是对标的,所以跟XT60一起讨论)

你从淘宝买个样品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