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们谁有STM32L431 LL库ADC例程,麻烦丢个过来。

楼主(2024-01-03):
如题:找遍网络,没看到LL库的ADC例程,LL库的资料还是少啊,用CUBEMAX生成的只是初始化。

网友A:
初始化后就好了。剩下的去找他的函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化后就好了。剩下的去找他的函数就行了

谢谢,有时间可以帮我看 一下,英文不太行,翻译软件没法用,不知道哪个是转换函数。chu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有时间可以帮我看 一下,英文不太行,翻译软件没法用,不知道哪个是转换函数。chu ...

你这 也太拿来主义了吧。st的库写得其实很好了   函数一个一个找   看函数的实现  都大概知道是干嘛的

网友C:
LL库基本和操作寄存器一样,函数很多都是inline,把操作寄存器的语句封装成好记的函数,怎么操作寄存器,就怎么用LL库,打开ll_adc.h文件看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 也太拿来主义了吧。st的库写得其实很好了   函数一个一个找   看函数的实现  都大概知道是干嘛的 ...

好的,谢谢,我查遍全网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LL库基本和操作寄存器一样,函数很多都是inline,把操作寄存器的语句封装成好记的函数,怎么操作寄存器,就 ...

好的,谢谢,我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