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光二极管内阻一般有多大?

楼主(2024-01-03):
下图电路中,想计算出ADC_P1点位的电压值,需要知道LED1的内阻值是多少,才能等效替换成电阻,请问发光二极管的内阻值一般为多大,在图中电路中,LED1的内阻值是否可以忽略不计呀?

网友A:
用LTspice仿真了一下,发光二极管随便选了个型号,LXZ1-PX01,仿真结果见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LTspice仿真了一下,发光二极管随便选了个型号,LXZ1-PX01,仿真结果见图片。 ...

你好,感谢你的仿真支持;

仿真图中R1阻值是否选错了,应该是1M欧姆电阻来的

网友A:
啊,我还纳闷为什么选个1mR电阻,另外二极管的压降对采样有影响,建议不要并联,我改动LED型号后,采样电压是有变化的,这点需要注意,详细看截图。其中原理我整理一下再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我还纳闷为什么选个1mR电阻,另外二极管的压降对采样有影响,建议不要并联,我改动LED型号后,采样电压 ...

好的,感谢

网友:
LED的内阻不是固定值,LED特性用二极管类似,有V-I曲线,不同电流下的电压是不一样
你应该通过电流计算LED两端电压,这个电压还会温度有关

网友B:
楼主难道想24V电压测量和指示灯是否坏掉同时检测?

网友:
先把上面分压支路忽略,然后led这边led本身的压降按2V估计,这样不就得到led及其串联的电阻总共的压降了吗?
然后这个压降再跟led开路(adc端就是adc分压支路三个电阻的分压值)或者短路(短路后adc分压值就是led限流电阻与24v前端的电阻组合后的分压值)后adc那边的分压值计算就好了,肯定差异很大的,选好电阻完全可以方便简单的区分出来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技术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难道想24V电压测量和指示灯是否坏掉同时检测?

我板子上的二极管都是24伏的

网友:
内阻要靠它前面或者后面的限流电阻计算出来。

网友:
已经有人回答你最初的问题,我想继续理论来确定仿真结果

上图中,为了方便查看计算结果,我更改了参数。在序号1模块中,可以用理论公式表示出该ADC采的电压值,但由于有LED特性曲线,含有Id和Vd两个未知量,不能认为LED的VD为定值。
那么为了计算实际曲线,根据推算,模块2中的关系式可以确认最终关系,如下图,根据实际负载情况,模块3参数可以画出,在特性曲线中画出理论值交点。

得到在该参数下的LED的VD,与仿真结果相差大约0.1V。
需要注意是,一般仿真结果是准确的,所以我计算的公式里应该漏掉了什么参数,导致了偏差,这是我能力之外的,希望有人帮我解惑。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