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伙用VL53L1X代替以前的红外感应,不用它的API能不能实现?

楼主(2024-01-03):
如题。现在想用VL53L1X激光传感器做一个距离识别,只需要实现有遮挡的时候输出就可以,代替以前的红外感应,用普通的8位机,不用它的API能不能实现?网上好像都是STM32 的例程。看了一下API函数也挺多的

网友A:
可以实现,Arduino有个vl53l1的库,就是根据官方api的寄存器地址写的,把这个库文件拿来改改就可以用了,比官方api简洁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Arduino有个vl53l1的库,就是根据官方api的寄存器地址写的,把这个库文件拿来改改就可以用了,比 ...

好的。下载了一个最新版本的,有需要的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