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2用usb转网口模块桥接到电脑1上,使电脑2能上网?

楼主(2024-01-03):
两台电脑,电脑1通过网线1正常上网,电脑2的网口通过usb转网口模块插到电脑1的usb口中;

请问各位IT大神,电脑2能否通过这个usb转网口模块上网;

如下图所示;

网友A:
可以,Windows的话打开网络共享就行了。

楼主:
图是现画的,电脑2其实是堡垒机来的,用来装一些非免费的软件,想请教下,就怕电脑2中某些软件的后台收集用户资料后,会通过这个usb转串口模块把用户资料发到外网,请问有这个可能性不?

网友:
网上搜索双网卡共享上网,有很多教程,Windows按楼上的图,勾选共享即可,linux操作稍微麻烦一点。
连接电脑2的网卡要设置静态IP,如果没有DHCP服务,电脑2的网卡也要设置静态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Windows的话打开网络共享就行了。

啊,我把它关了,那些软件后台会不会自动把它打开啊?我用的win10系统,软件权限应该没那么高吗

比如说AD之类的软件。 比如比如;不是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是现画的,电脑2其实是堡垒机来的,用来装一些非免费的软件,想请教下,就怕电脑2中某些软件的后台收集用 ...

这样设置,电脑1相当是一台路由器,电脑2到外网的数据,电脑1只是帮忙转发一下,如果电脑1上没做限制,电脑2和直连外网区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设置,电脑1相当是一台路由器,电脑2到外网的数据,电脑1只是帮忙转发一下,如果电脑1上没做限制,电 ...

这个网络共享设置是在图中电脑1中设置的是吗,就算电脑2中开启网络共享,如果电脑1不开启,电脑2也上不了网是吧?

如果是的话,那就算电脑2的某些软件再厉害,也没法控制让另一台电脑1启用网络共享;

这样是不是可以高枕无忧的在电脑2中用某些软件了?

网友A:
既然不想电脑2上网,你干嘛要插网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网络共享设置是在图中电脑1中设置的是吗,就算电脑2中开启网络共享,如果电脑1不开启,电脑2也上不了 ...

是的,网络共享是在电脑1设置的,你不让电脑2连外网,Win系统,不共享电脑1用来上网的那个网卡就可以了,电脑2上的软件不能设置电脑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不想电脑2上网,你干嘛要插网线?

估计是电脑2不能访问外网,但需要和电脑1共享文件。一个电脑干活,另一个上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网络共享是在电脑1设置的,你不让电脑2连外网,Win系统,不共享电脑1用来上网的那个网卡就可以了, ...

好的,感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不想电脑2上网,你干嘛要插网线?

电脑2是堡垒机来的,用来工作,电脑1是用来上网,邮件交互等工作;

用usb转网口模块,是为了通过文件共享的方式,让电脑1输出和输入各种项目工程文件给电脑2;

有时候可以从电脑1中下载好各种软件、资料和库,通过文件共享的方式传输到电脑2中,就不用频繁的使用u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2是堡垒机来的,用来工作,电脑1是用来上网,邮件交互等工作;

用usb转网口模块,是为了通过文件共 ...

用nas ,电脑二链接nas,不上网,电脑一联网并且链接NAS,NAS本身不上网。

网友C:
你的电脑2一定要上网吗?,不用的话买条对机线,鼠标键盘共享,粘贴板也能共享,但是只有USB2.0的速度.
我这样用了很多年了

网友:
其实电脑1才叫堡垒机。
电脑1不共享,电脑2就出不去。
其实我更喜欢把电脑2的网关删掉, 大家在一个局域网里面玩儿。 当然,你说会不会它内网找了个同伙软件传递数据出去。。。。那我也没办法了

网友:
电脑1接了一个usb网卡,相当于双网卡电脑。可以桥接两个网卡就可以让另一个电脑上网。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是现画的,电脑2其实是堡垒机来的,用来装一些非免费的软件,想请教下,就怕电脑2中某些软件的后台收集用 ...

电脑2这样桥接上网与直接上网是一样的,所以达不到你要的目的。

你在离线的电脑用某xx软件后的成果用优盘转到联网的电脑上,联网的电脑有某xx软件合作或者出品的其它软件扫描到你的成果就能搜集你联网电脑的 ip找到你在使用非授权的证据

网友:
usb对拷数据线,可以两台电脑文件互传输与usb从设备共享比如鼠标键盘。(唯独不共享网络,这与网口共享本质的区别就是为了隔离网络服务)

字母软件利用黑客技术在生成的作品文件植入追踪程序与软件日志,比如你在联网电脑双击nbxx.pcb文件打开有授权的字母软件编辑nbxx.pcb结果这个文件不光包含板子数据里面还记录这个文件是未授权软件生成的文件,生成的时间还有所有作品的目录,电脑网卡mac与硬盘串码。

或者字母软件公司有其它免费的软件产品或者合作软件公司的产品安装在联网电脑上,比如pdf阅读器之类的。这样你的nbxx.pcb拷贝过来后被pdf软件检索到就上传nbxx.pcb携带的日志与这台电脑的数据到服务器开始追踪搜集证据。

所以堡垒机数据流动方向必须单向到堡垒机,禁止反向流动。堡垒机上软件必须查清来源,使用小众辅助软件。办公电脑不允许出现字母软件生成的任何文件。堡垒机必须全新机器且非公司名义购买。堡垒机最好拆卸无线网卡与蓝牙硬件还有有线网卡硬件。堡垒机必须专用优盘禁止专用优盘插入公司其它电脑避免优盘内文件被扫描到。邮件就不说了,不能用公司邮箱不能用工程师办公邮箱发送。

要是字母软件与pcb厂家合作有py交易,基本上无解任由宰割吧。pcb厂家肯定要用有授权字母软件查看你的生成文件,要是里面有追踪数据就完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脑2一定要上网吗?,不用的话买条对机线,鼠标键盘共享,粘贴板也能共享,但是只有USB2.0的速度.
我这样用 ...

如果字母软件与pcb厂家达成战略合作伙伴会如何。pcb厂家可以向字母厂家申请合作伙伴专用key免费使用,且能根据使用情况提供积分奖励。这样你把文件发送给pcb厂家,厂家用字母软件打开pcb文件查看后把pcb文件带的隐形日志上传给字母服务器,然后字母软件完成登记后给pcb厂家加100分,年底后字母厂家就根据积分反给pcb厂家100分对应100大洋的合作分成。这样是不是就直接绝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