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板式sma的贴片封装怎么画

楼主(2024-01-03):
有哪位大神可以发一下卡板式sma的贴片封装吗?(如果还有各种封装的电阻电容就更好了)

网友A:
卡板式sma射频接头?
这个比较简单,手画就好了,顶层三个贴片引脚,底层两个贴片引脚。注意板子厚度,厚了会卡不进去。
我手头用的是Kicad的,附件包含封装和3D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板式sma射频接头?
这个比较简单,手画就好了,顶层三个贴片引脚,底层两个贴片引脚。注意板子厚度,厚了 ...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