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歌恩的磁编芯片有大佬在用吗?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24-01-04):
比如MT6825 MT6835 ,使用SPI方式读取

才刚用上,目前体验:

优点: 数据稳定度、线性度都堪比光编,能做到16bit不抖动,甩 MA730十条街

缺点:
1. SPI读取数据比较啰嗦,需要耗费16个时钟周期发送地址,再读取回来16bit数据又需要16个时钟周期,太慢了。而MA730系列则读取效率非常高,只需要一半的时间就可以读取完毕。
2. 没有简化的SSI两线接口,完整版SPI做差分线多的让人难受。

==

另外还有什么磁编,SPI、稳定度、线性度方面比较好的,推荐推荐。

网友:
英飞凌的不好用?

网友A:
ABZ接口的挺好用的,我一直用,软件不用处理,定时器自动读取位置,比SPI要方便。

网友:
楼主应该是sy85**的马甲,哈哈。 买个嗯的磁编确实可以,不得不说

网友B:
他不是有一个burst mode,可以试试

网友C:
在用AS5600, IIC接口,只有12位,但价格便宜,我们的应用场合要求不高,够用了

另一款对低功耗有要求的产品准备换一款磁编码器,要求有低功耗休眠唤醒,还要支持Z轴,目前在测试KTH5701,搭车求推荐低功耗 支持Z轴的磁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BZ接口的挺好用的,我一直用,软件不用处理,定时器自动读取位置,比SPI要方便。 ...

ABZ在用的,挺好的。

但SPI也是有需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不是有一个burst mode,可以试试

嗯,在用的就是这个模式。

之前没看到锁存第2组数据的字,还以为连续读取的数据没更新。

===

时序图上,没有标明第一组数据和第二组数据的时间间隔,

这个感觉怪怪的。

楼主:
SPI转RS422差分,

线拉了2米长,完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用AS5600, IIC接口,只有12位,但价格便宜,我们的应用场合要求不高,够用了

另一款对低功耗 ...

KTH5701价格如何?

网友C:
量少差不多10元,目前在测试,还没有批量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量少差不多10元,目前在测试,还没有批量使用

精度怎么样?看分辨率不如麦歌恩的但是价格MT6835 6825便宜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精度怎么样?看分辨率不如麦歌恩的但是价格MT6835 6825便宜多了

目前测试的情况来看 精度远不如MT6835 6825,16位的数据 跳动有两位数,感觉不适合精度要求要的场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测试的情况来看 精度远不如MT6835 6825,16位的数据 跳动有两位数,感觉不适合精度要求要的场合 ...

那这个基本上只能做一做低端的东西了,麦歌恩的可以用到伺服上面

网友:
用了些模拟输出的,好像还可以,编程有点麻烦,特别是 角度死区 那部分,按照DATASHEET 的设置得不到预想的曲线,要自己凑

网友D:
好用什么呢,我可是一直在做测量的,磁编是最不能用最不可靠的东西,不然别人nikon,海德汉等大佬的码盘卖谁啊。就这么说吧,在一个量程1mm分辨率为1%的体系里用任何方案都好过磁编,就是用个电位器读电压也比磁编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用什么呢,我可是一直在做测量的,磁编是最不能用最不可靠的东西,不然别人nikon,海德汉等大佬的码盘卖谁 ...

MT6825GT-EED,4096线(分辨率16384)ABZ差分直接输出的版本。 有空可以试试。

刷新你的认知。

网友:
这种磁编能用在线性磁栅上吗?替代光栅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MT6825GT-EED,4096线(分辨率16384)ABZ差分直接输出的版本。 有空可以试试。

刷新你的认知。

搞得我都心动了

网友:
我们有代理 赛卓的磁编码器和霍尔,你们也可以看看

网友E:
最近也在考虑用MT6816,不过说明书写着芯片中心跟磁铁轴心偏差不超过0.3mm。
磁铁好固定,但是芯片在PCB上焊接会有偏差,芯片的PCB打螺丝时候又会有偏差,这个0.3mm好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也在考虑用MT6816,不过说明书写着芯片中心跟磁铁轴心偏差不超过0.3mm。
磁铁好固定,但是芯片在PCB上 ...

多极对数的电机,可以利用相间通电,让电机吸合,得到一系列的点,然后对这些点,进行线性校准拟合。

比如15对极的电机,可以获得15*6=90个点,

利用这90个点,对磁编进行校准。

MT6825 datasheet上说,对磁铁安装精度要求较低。实测中发现,MT6825的线性度可以说是非常好,非常接近物理刻度。跟MA730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极对数的电机,可以利用相间通电,让电机吸合,得到一系列的点,然后对这些点,进行线性校准拟合。

比 ...

这些磁编芯片,如果跟磁铁轴心线距离误差小,线性度就好。
如果距离误差大,线性度就差一些。不管这距离误差大还是小,实际使用中都必须进行校准的吧?

我的应用比较简单,就是测量一个摆臂的角度。以前是用光栅编码器的,但是客户想能省则省,降低成本。

看你用的这个芯片,也是要求0.3mm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些磁编芯片,如果跟磁铁轴心线距离误差小,线性度就好。
如果距离误差大,线性度就差一些。不管这距离 ...

”这些磁编芯片,如果跟磁铁轴心线距离误差小,线性度就好。“

这个说法,对MA730 不成立 旋转时候,肉眼可见,同轴度已经是极好的情况下,照样偏差超过25/4096。

MT6825 datasheet 第一页上写的: 对磁铁加工误差及机械安装误差不敏感。实际测试,偏差基本都没超过5/4096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些磁编芯片,如果跟磁铁轴心线距离误差小,线性度就好。
如果距离误差大,线性度就差一些。不管这距离 ...

续上一楼

MA732对MA730的这种情况,有改善,但个体之间差异比较明显。

有的个体一样也是误差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些磁编芯片,如果跟磁铁轴心线距离误差小,线性度就好。“

这个说法,对MA730 不成立 旋转时候,肉 ...

续上,我猜测,这个精度问题,可能跟MA730的芯片微型化有关系,芯片封装太小了。MT6825封装就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些磁编芯片,如果跟磁铁轴心线距离误差小,线性度就好。
如果距离误差大,线性度就差一些。不管这距离 ...

对于电机轴安装同心度0.3mm要求很不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续上,我猜测,这个精度问题,可能跟MA730的芯片微型化有关系,芯片封装太小了。MT6825封装就很大。 ...

一个5元,一个25元,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