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ZG+DM9162E 使用cubemx创建LWIP ping不通问题解决解决方法

楼主(2024-01-04):
之前做了一个板子,使用STM32F407ZG+DM9162E,DM9162E地址为1,之前使用cubemx创建工程,手动增加PHY硬件复位函数后,就可以ping通,前几天升级cubemx到最新版本,同一个板子生成LWIP工程时,死活无法ping通,调试发现新版本cubemx LWIP属性里面增加了一个platform settings的页面,里面须要选择PHY型号,没有DM9162E,选了一个LAN8742.调试发现LAN8742多了一个SMR的寄存器,可以读取PHY的地址,查看旧工程的代码,发现没有读这个寄存器,修改 int32_t LAN8742_Init(lan8742_Object_t *pObj)如下:
int32_t LAN8742_Init(lan8742_Object_t *pObj)
{
   uint32_t tickstart = 0, regvalue = 0, addr = 0;
   int32_t status = LAN8742_STATUS_OK;

   if(pObj->Is_Initialized == 0)
   {
     if(pObj->IO.Init != 0)
     {
       /* GPIO and Clocks initialization */
       pObj->IO.Init();
     }

     /* for later check */
     pObj->DevAddr = LAN8742_MAX_DEV_ADDR + 1;

     /* Get the device address from special mode register */
     //        以下为屏蔽PHY地址匹配代码
     //     for(addr = 0; addr <= LAN8742_MAX_DEV_ADDR; addr ++)
     //     {
     //       if(pObj->IO.ReadReg(addr, LAN8742_SMR, &regvalue) < 0)
     //       {
     //         status = LAN8742_STATUS_READ_ERROR;
     //         /* Can't read from this device address
     //            continue with next address */
     //         continue;
     //       }
     //
    //       if((regvalue & LAN8742_SMR_PHY_ADDR) == addr)
                //       {
                //         pObj->DevAddr = addr;
                //         status = LAN8742_STATUS_OK;
                //         break;
                //       }
                //     }

                 //以下两行为新增加代码,PHY地址写你的板子的PHY地址
           pObj->DevAddr=0x01;
                 status = LAN8742_STATUS_OK;

     if(pObj->DevAddr > LAN8742_MAX_DEV_ADDR)
     {
       status = LAN8742_STATUS_ADDRESS_ERROR;
     }

     /* if device address is matched */
     if(status == LAN8742_STATUS_OK)
     {
       /* set a software reset  */
       if(pObj->IO.WriteReg(pObj->DevAddr, LAN8742_BCR, LAN8742_BCR_SOFT_RESET) >= 0)
       {
         /* get software reset status */
         if(pObj->IO.ReadReg(pObj->DevAddr, LAN8742_BCR, &regvalue) >= 0)
         {
           tickstart = pObj->IO.GetTick();

           /* wait until software reset is done or timeout occured  */
           while(regvalue & LAN8742_BCR_SOFT_RESET)
           {
             if((pObj->IO.GetTick() - tickstart) <= LAN8742_SW_RESET_TO)
             {
               if(pObj->IO.ReadReg(pObj->DevAddr, LAN8742_BCR, &regvalue) < 0)
               {
                 status = LAN8742_STATUS_READ_ERROR;
                 break;
               }
             }
             else
             {
               status = LAN8742_STATUS_RESET_TIMEOUT;
               break;
             }
           }
         }
         else
         {
           status = LAN8742_STATUS_READ_ERROR;
         }
       }
       else
       {
         status = LAN8742_STATUS_WRITE_ERROR;
       }
     }
   }

   if(status == LAN8742_STATUS_OK)
   {
     tickstart =  pObj->IO.GetTick();

     /* Wait for 2s to perform initialization */
     while((pObj->IO.GetTick() - tickstart) <= LAN8742_INIT_TO)
     {
     }
     pObj->Is_Initialized = 1;
   }

   return status;
}

然后再修改static void low_level_init(struct netif *netif)函数,在最下面增加下面一句:
LAN8742_SetLinkState(&LAN8742, LAN8742_STATUS_100MBITS_FULLDUPLEX);;
就可以ping通了,这句不写就不行,不知道什么原因。新版本解决了之前旧版本须要在CPU复位前插入网线的问题;

网友:
可以看看硬汉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