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热成像仪使用过程需要注意那些事项?

楼主(2024-01-04):
1.调焦,是手动旋转镜头吗?
2.使用结束,直接拔掉就可以吗?

网友:
别看太阳

网友A:
看太阳会烧坏镜头吗?

网友B:
其實爲什麽要每段時間就發出響聲然後圖像卡一下?是爲了散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實爲什麽要每段時間就發出響聲然後圖像卡一下?是爲了散熱?

这个好像是为了温度校准的,我用了其他的热成像也都会这样

网友:
帮大家看过三四百度的小太阳加热器,不会损坏机器,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像是为了温度校准的,我用了其他的热成像也都会这样

我还以为是太低档,卡顿了 😁😁

网友D:
卡一下是快门关闭,然后传感器做校正。
制冷型的机芯不用实时校正,非制冷的机芯就要像这样每隔一段时间做校正。不过说实话这校正的有点过于频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卡一下是快门关闭,然后传感器做校正。
制冷型的机芯不用实时校正,非制冷的机芯就要像这样每隔一段时间做 ...

还有这样的,真不知道,以为是APP卡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卡一下是快门关闭,然后传感器做校正。
制冷型的机芯不用实时校正,非制冷的机芯就要像这样每隔一段时间做 ...

加强散热,降低机芯在工作时的温升 ,校准和显示效果会不会好一点. 甚至是, 非制冷型,自己改造加上制冷片, 会不会提高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强散热,降低机芯在工作时的温升 ,校准和显示效果会不会好一点. 甚至是, 非制冷型,自己改造加上制冷片,  ...

这个机芯应该是固定时间校准的,就算加强散热了,它还是固定时间校准一次的
当然加强散热甚至制冷当然能提升效果,但其实对测个电路板这种应用场景提升有限。信噪比越低,去噪的需求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太阳会烧坏镜头吗?

镜头毛事没有,探测器会物理损伤,永久性损坏